LG.W1943黑屏

楼主(2013-03-28):
LG.W1943显示器用5分钟后黑屏什么问题

网友:
     电容坏了会这样~~~~

网友:
黑屏 中有没内容

网友:
黑屏用手灯看看是否有暗的画面 如果有就是高压部分或是灯管问题 如果没有那就看逻辑板或是屏电路了

网友:
有内容就高压  没内容就驱动版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爆电容了;;;;

网友:
不管怎么样最少要拆出来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灯管问题。  我遇到几台这型号的机子、

网友:
原因有多种,电源、灯管、高压板、驱动板、逻辑板等有问题都会引起的

网友:
有多种,电源、灯管、高压板、驱动板、逻辑板等有问题都会引起的
但多数是电容高压板供电 多些

网友:
如果换一个主机依然这样,那应该是显示器的电路板有问题。主要可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有问题会这样

网友:
末级功率放大管性能不良,引起保护。

网友(2013-05-28):
我手里也正好修到这款型号

网友:
我不懂  我在学习那

网友(2014-05-28):
我有个这样的。指示灯不亮。本来是APM7142烧坏了,换上OK。没过几天又坏了。有待机。我有换个新的APM7142无待机了。不知怎么修。有高人在吗

网友(2015-03-21):
不错要厅会 可有可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