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星120G笔记本硬盘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3-03-28):
我手上有一个三星120G笔记本硬盘,安装XP系统(包括纯净安装版系统)总是报hard error错误,我用MHDD全盘扫描过,没有红绿点,用Diskgen、DM、ghost等软件分过区,清除过MBR都不行,请问这是什么坏了?是不是固件坏了?

网友:
硬盘模式设置改一下看看

网友:
1. 硬错误
    这个测试有点像CD-DVD Speed的ScanDisc,但它给出了驱动器自身可修正的软错误(Soft Error)和驱动器自身不可修复的硬错误(Hard Error)的比例. 从这个定义上,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光盘质量测试与测试平台之间的密切关系. 需要注重的是,

2. 系统错误
    handshaking 信号交换 | hard error 系统错误 | hard gamma 硬 量子

3. 磁盘瑕疵
    hard disk controller 硬 磁 碟 控 制 器 | Hard Error 磁盘瑕疵 | hard fill 实边填色

4. 硬件错误
    硬驱动机 hard drive | 硬件错误 hard error | 硬设施 hard facility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做一下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样做复位smart表

老大SMART没用过你真的是传说中的高手,那你用过MHDD中的擦除不,要是这个不会就无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大SMART没用过你真的是传说中的高手,那你用过MHDD中的擦除不,要是这个不会就无语了

并没有提示SMART错误啊!MHDD擦除我会用啊!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没有提示SMART错误啊!MHDD擦除我会用啊!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那你有PC3000不,那里有个硬盘自我修恢就是SMART. 要是别的固件坏了,我也只会用这个软件进得固件修复.别的软件好像没有自我修复功能

网友:
用pc3000进行smart进行修复,就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PC3000不,那里有个硬盘自我修恢就是SMART. 要是别的固件坏了,我也只会用这个软件进得固件修复.别的 ...

PC3000没有用过,听别人说要买那个PC3000硬件卡,单单从网上下载个PC3000的软件没用,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3000没有用过,听别人说要买那个PC3000硬件卡,单单从网上下载个PC3000的软件没用,是不是这样啊?

要硬件配合才能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3000没有用过,听别人说要买那个PC3000硬件卡,单单从网上下载个PC3000的软件没用,是不是这样啊?

pc3000是人们把他给神话了,我现在就在做PC3000用多了你就知道还不如别的软件,PC3000会有他的硬件接口设备要软件也要有硬件的配套,要板硬盘全部跟PC3000配套,网上,下的是不好用的,假的PC3000是不支持1T以上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3000是人们把他给神话了,我现在就在做PC3000用多了你就知道还不如别的软件,PC3000会有他的硬件接口设 ...

新版PC3000要一千8,旧的也要一千5。那几百元买的基本是没用的,旧的也是跟不上新出硬盘的,最新的PC3000现在还没用过,一点小问题网上下的免费软件就可以搞定的,投资太大收不回来成本的。我们是民间维修。要求不要太高,等你到了一定高度你就会请人做了。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