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13V给液晶电视板供电,有何后果?

楼主(2013-03-28):
通用液晶TV板都是12V供电的,如果用13V给它供电,有何后果?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12v 供电通用版 问题不大

网友:
没事,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
没有什么后果,,,

网友:
後果還能嚴重 但是只要不長期這樣用應該没事

网友:
我装TV板一直用14V的IBM电源  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我都用14V的,正常得很,电压高少少对于这些驱动板不是问题。

网友:
  一般通用的高压板都是10~28V的吧。。。。。。不过最好还是12V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