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电路中的原理

楼主(2013-03-28):
本人是菜鸟,对电路知识不了解,对一些电子元器件在电路中的概念也不太清楚,比如电容,它的作用是隔直流通交流,滤波 储能,那他在电路中的实际运作是怎样的,笔记本主板上供电一般都是直流,除一些声卡之类的器件外,那笔记本主供电上就有电容,直流是怎样通过,供下一级器件使用的,请大侠指点,详细点,在此谢过啊

网友A:
你先可以报小学年级 读书去  在来迅维网学习 不然老师要累死

网友B:
通直隔交只是它的特性。滤波,储能,是它的作用。它还能与电感组LC选频电路,信号偶合:在AMD的板上就能看到,通信线上有电容,因为频率很高,所以电容像直通的一样。电容的充放电特性:与电阻组成充放电电路,比如51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与555定时器组成的定时电路。多看一些电路的基础书会就懂了。

网友C:
楼主能简明写出问题就不错了,即使有不对的说法,你也是“技术等级 新手上路”,就算你是大师级,也不能这样笑人家。我顶楼主、鄙你!!

网友:
本本上的电容一部分滤波,一部分是耦合, 耦合信号,不要老钻牛角尖 ,你把电压当成信号。。。。其实也就是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先可以报小学年级 读书去  在来迅维网学习 不然老师要累死

你是一生下来就会的吗、还不是慢慢学习的。你只以为是,嘲笑新手,可耻!鄙视!

网友:
电容的作用,滤波,耦合,旁路,谐振,分频,消去火花,又分为有极性电容,无极性电容,电容的作用你可以这样想,挖高补低,

网友:
电容也就那几个特性
主要是耦合和滤波,没必要研究的那么透彻,会测量好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一生下来就会的吗、还不是慢慢学习的。你只以为是,嘲笑新手,可耻!鄙视!

就是叫他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直隔交只是它的特性。滤波,储能,是它的作用。它还能与电感组LC选频电路,信号偶合:在AMD的板上就能看到 ...

虽然还不是非常理解,但是明白一点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可以报小学年级 读书去  在来迅维网学习 不然老师要累死

你聪明,貌似你也不是电路板开发工程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简明写出问题就不错了,即使有不对的说法,你也是“技术等级 新手上路”,就算你是大师级,也不能这 ...

就是,不懂就要问,今天不懂不代表明天不懂,个人认为学技术之前要学会怎样做人

网友:
笔记本里用的虽然是直流电,但是里面也含有一些交流成分,电容就是滤除这些有害的交流成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