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诅咒的戴尔1555,高手们遇到过吗?烦请大神们围观

楼主(2013-03-28):
  首先说说为什么是被诅咒了的,2月前接待一台戴尔1555,当时的故障现象是按开关掉电,经查是1.05V没有出来导致,按理说这种缺电压的机器很好修啊,修过的都说好修,问题就在这里了,看上家换过该供电芯片,我想是没换好吗?我加焊一遍后,能开机了,以为修好了,第二天试机故障依旧,这就是痛苦的折腾开始了,换过该芯片,该供电的电感,电容,电阻挨过测试正常,芯片外围的无极电容全换,,,,,,有时候觉得芯片开启电压3.3v不太正常,于是又开始改电路,改了电路1.05V倒是出来了,可是等机器变凉了,还是故障依旧,,,,只要用烙铁烫一下改供电芯片就能正常开机,或者疯抢吹一下也能开机,到这时该换的有关的全部搞过了,没辙了,还好客户同意换主板,淘宝一下吧,买了块主板,交差了,然而事情没有结束,更加悲催的事情出来了!!!客户刚用了一个月多点又回来了,主板也过保了,找卖家说要收钱,我想还是自己修吧,目前是开机后不跑码,测ADS#无波形,测电压什么电压均正常,想起上次的机器加热就能开机,我也试试吧,我的神啊!当我把南桥吹一下居然跑马了,天啊!怎么办,当然是加焊这个SB了,加焊完居然不管用,直接换掉!!!!还是依旧,在加热下居然又能跑马,此时我想到了是不是加热南桥的时候把旁边的什么东西也加热了啊,于是逐个排除,南桥挨到3  5V供电,用风枪吹下这附近也能跑马,,,,,,,折腾吧,一天时间就过去了,到了晚上故障缩小了,用烙铁烫了下PQ16这个mos管居然跑马了,说下这个PQ16是3.3_ALW转3.3_RUN的,切屡试不爽,到今天早上我只用一个手指的温度摸了几秒后都能跑马!!!说明下PQ16的控制级电压正常15V正常,RUN_ON正常PQ16换过,与之有关的电容换过,我是束手无策了,大神们给点思路,不敢再换板了。  不会上传图片,

    现在又发现新问题,不加热PQ16 用手摸住主板的空地方,也就是靠PQ16不远处,这个部位没有一点零件,他也会跑马,晕死人呀。  我想上图但是却发现点击选择图片没反应。。。。。

论坛有高手吗?发给你修修呀,价格可以商量。

网友:
这种问题我在联想的E420里面也见识过了,后来更换了3.5V芯片就好了哦。。到时没有你这么折腾的。。

网友:
是不是板层漏电了

网友:
最好是上个图看下 你把pq16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
万恶的淘宝 全是翻新板子  很少有不出问题的 上次换个dell 尼玛 居然没有喇叭插线口 没法 直接把线焊板子上 装机发现又不充电 哎 全是泪啊

网友:
楼主还是是惨呀..这种问题还真没见过.pq16这个管加热就能正常那就从他开始走跟他有关的线路元件总会有结果的

网友:
现在又发现新问题,不加热PQ16 用手摸住主板的空地方,也就是靠PQ16不远处,这个部位没有一点零件,他也会跑马,晕死人呀。

网友A:
这个机器待机有3 5V的呀  ,请问你说的那个E420也是有3 5v的吗?还出这个问题吗?

网友:
问下版主  怎么发图片呀!!!!!!!!!!!!!急呀 上传附件也不行呀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点击上传没反应呀,,,  图片只要40几K  格式是jpg的呀  怎么不行?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待机有3 5V的呀  ,请问你说的那个E420也是有3 5v的吗?还出这个问题吗?

我那个是没有3.5V的

网友:
我遇见这种类似的故障  最后是晶振的谐振电容坏了(就是叫谐振电容吧——)?,

网友:
哎,这种问题真的难搞,我的V3000965集成也这样的,一定要加热一下SB才能显,要是不预热它就是不来。SB都换了还不行,真晕死了,不过楼主是要比我的蹊跷那么一点点

网友:
我的DELL 1014和你的故障差不多,重新做了SB就没有在出现故障了

网友(点评):
南桥换了3个

网友B:
南桥的晶振没换了试试。。。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会不会是你用手去摸你说的板子的那块是。我们身上的静电,对板子起到放电…什么的做用?是周围的器件导通……我也是看了吓想的,望不要排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的晶振没换了试试。。。

晶振换了  倒是谐振电容没换

网友:
飘过,,还没修到呢

网友:
今天把旧板子翻出来修,发现原来掉电的毛病不在了,不过也不敢给客户用啊。时好时坏的问题真的搞死人呀。

网友:
说下该板子的新情况吧,我换了南桥边上很多的电容,包括无极的,现在测内存上居然有波形,跳变了一次,但是还是不亮,现在手摸基本没用了  但是用疯抢吹南桥周围一下,还是能亮,不亮时像是没过内存,有没有那位师傅修这种问题的高招呀?我判断是没过内存,根据正常时候的电流变化,应该还没检测到显卡那里。

网友:
哥们,你这板太邪乎了。放着几天吧,说不定自己就好了。

网友:
邪板,你的主板电池有电吗

网友:
板子是不是被别人折过

网友:
估摸这是PCB板层间开路了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问题吧....

网友:
折腾几天了  真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