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N5M2AA主板问题

楼主(2013-03-28):
   问题是触发后,短接开关针四秒,关不了机,偶尔能关机。不能再次触发。要拨掉电源线再插上,才可以再次触发。

不能触发的时候,IO的67供电正常。71脚(SLP_S3)为低。当拨掉电源线,再插上电源线,71脚就自动为高了

IO是8716F-S DXS 。大家指点下

网友:
要仔细量测相关电压的波形是否正确  有的时候不能按照正常思路去维修  把com控制芯片拔了试试  量一下PCIE WEAK信号看阻值对不对

网友:
看楼上回答 好复杂   先换 IO   看是否拉低了S3  再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32,768   等

网友:
第一次触发能跑完码。只是关了机必须要拨掉电源线,再插上才可以再次开机

网友A:
这问题应该是南桥虚焊或IO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应该是南桥虚焊或IO不良。。。。。。。。

单桥的,想换IO,找不到能替换的

网友:
  单桥的,一般 多是桥的问题  ,  加下吧

网友C:
NV的桥吧!!这个老坑爹了,我修过就是S3正常关机后就拉低了,拔电再插就上来了,,,艹,最好判断桥挂了、、、IO换了,你可以直接考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的桥吧!!这个老坑爹了,我修过就是S3正常关机后就拉低了,拔电再插就上来了,,,艹,最好判断桥挂了、 ...

没得BGA的。看样子直接换板了额

网友:
可以先压桥测试一下,未果继续测IO的71脚看没有由高到低的跳变,如果还是高电平,说明桥没有传过来信号,根据时序检查前一步,如果前一步做到了,可以考虑桥加焊

网友:
测下南桥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桥的,想换IO,找不到能替换的

ITE 8712F-S 、ITE 8716F-S、ITE 8718F-S 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