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7寸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13-03-28):
我有17寸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说是BIOS 坏了,我从另一台好的显示器上BIOS 资料烤过来。重写后现象依旧,请人写了就好,是怎么回事?

网友:
现在是什么故障呢。?你不说故障怎么帮你想办法啊

网友:
都好了哦?你写了不行肯定是方法不对嘛,

网友:
你是写的BIOS还是写的主控呢

网友:
楼主都不描述故障,谁帮你分析原因呢?写的什么程序就不说清楚,也不知道换的程序是否一致。

网友:
那就是不是那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