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2225hs LED 液晶 求围观

楼主(2013-03-28):
今天收到一22LED   这款机器是新机    故障是开关灯  闪   每隔大约2秒闪一次,拆开板子很新    通往驱动板的电压  有,不知道我的万用表是不是又问题  电压都在乱跳。。。求救,自己判断是的 驱动程序有问题   但是从网上  坛里都找不到   TB 都没有卖这个板子的。。。。。要怎么解决  求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不能沉底   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
通用的LCD 驱动板能不能待用  或者是不是要重新刷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都跳变,一般是电源坏了

网友:
建议把电源部分的 电解电容全换了!!!
对了  楼主能不能能几张图上来 大家也看看LED的东西样子  学习下!!!

网友:
断开电源加负载看看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或是逐步断开各个电源看看属于那一路有问题 这样可有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先从电源部分看,看看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不?或是断开负载再看看电压。

网友:
感觉像是高压板部分故障

网友:
LED板子没有高压了

网友:
断开按键板看看!

网友:
你把开关面板拔下来看看可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如果再出现,那就测下开关电压,不正常的话,那在测下电源供电的5V,如果也不正常,那就拔掉驱动板的线,看下电源板的电压可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客户取走了   我觉得还不到一年的显示器   电源板坏的可能性很小吧     走感觉是程序的问题  开关板拔了 也不行

网友:
电源板有跳变  换电源板 看看

网友:
换个高压包,还有电容鼓包的换掉

网友:
还没有真正修过LED的,只刷过3星的程序。

网友:
程序引起电压跳变的不多,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只接驱动板试试,还变就要一点点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