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无法使用

楼主(2013-03-28):
y470独显无法使用,装独显打叹号,有时蓝屏,把集显禁用了,独显就能用了,显卡也打了好几个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换个CPU 试一下

网友:
官网驱动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 试一下

换了  不行啊

网友:
你安装的是WIN7系统吗?还是XP的?

网友:
可能是设备中断冲突,查看设备管理器集显与独显中断号有无冲突

网友:
装WIN7 还有BIOS里面设置

网友:
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双显必做win7....xp只能装一个显卡

网友:
1换一个显卡。2换系统3换主板

网友:
换内存  试试

网友:
ATI的显卡吗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下集显怎么禁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