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液晶电视 画面不正常··

楼主(2013-03-28):
上图片先··
这个是什么问题···屏线换过了···这是个20寸的标屏···手上没有交换的东西··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逻辑板?

网友:
液晶电视平时修得很少的·· 许多配件都没有备货····

网友:
屏电路的 as15-u
换个试试。
那个集成坏了就会出鬼影。

网友A:
驱动板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换过没?

没有配件 所以没有换···

网友:
这种应该是逻辑版的驱动错了吧。三基色明显没出来。只呈现出画面而已。

网友:
画面的女的是亮点

网友:
这种应该是逻辑版的驱动错了吧

网友B:
  有没有刷个屏,试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刷个屏,试一下 。。

没有刷屏工具· 刷不了

网友:
这是负像,查屏板电路上的五大供电!

网友:
量一下VCOM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