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 亮了熄。熄又亮不停重复

楼主(2013-03-28):
长城M1931开机一会就亮了熄。熄又亮不停重复。后来发现驱动板主芯片很烫,到一定程度后就出问题了,这是主芯片坏了还是其他的放问题呢?这可不可能程序问题?
芯片

网友:
换程序芯片,把程序写个进去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5.0
好占山
同意楼主:
对 先换下程序芯片

网友:
长城的电源板 也是很爱坏的,故障时测下电压!电压没异常 就刷数据 指定好!

网友:
感觉很可能是按键板问题,按键老化也会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
如果是芯片很烫,可能是同边短路或是芯片出了问题,更换刷机。

网友:
不一定是主芯片坏了刷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