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TN2985电视机,彩色制式PAL无法保存,是资料问题么?

楼主(2013-03-28):
厦华TN2985电视机,色彩不正常。
彩色制式手动改回PAL443,色彩正常了。
但是,每次关机后再开机自动跳回ntsc443,色彩又不正常了

又要手动设置才正常,如此反复,麻烦!
请问各位兄弟姐妹,是何故障?是不是ROM资料有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3-4-8 13:49):
已经修复了,是总线数据问题,重刷数据就好了。
顺便把数据包分享给大家,同时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网友:
电脑片子的问题

网友:
还有别的不同意见吗?
进入维修模式能否较正呢??

网友A:
应该是用户数据24C出错,这些和ROM无关。那空白片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户数据24C出错,这些和ROM无关。那空白片测试下。

应该怎么弄呢?你是说把24C数据清空吗?请明示

网友B:
先检查按键是否正常 然后罗个空白24Cxx写个数据 数据可能有多种 因为厦华相同型号的机有一种芯片配不同显像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按键是否正常 然后罗个空白24Cxx写个数据 数据可能有多种 因为厦华相同型号的机有一种芯片配不同显像 ...

按键正常的,可以先备份再清空24C,没有这机型的数据

网友:
清空了24Cxx也不行呀, 厦华TN2985的数据在哪里能下载??

网友:
已经修复了,是总线数据问题,重刷数据就好了。
顺便把数据包分享给大家,同时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