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 头大了

楼主(2013-03-28):
拿到机器时拿下电池,上可调电源,电流到2.4了键盘大小写能切换,有开机声音,判断是显卡问题,拆主板发现显卡做过  就上BGA做了做完亮机了,准备装机,再开了一次,开不起来了,跟之前拿到时同样情况,认为没做好,拔下来植球,整完后上电,亮机,正常了,保险起见再开一次....点不亮了.........之后换了显卡  换CPU   都不行   现在电流只到1.8就不上去了................................求大神................

网友:
有没有掉点 ?

网友:
华硕的机器确实难修,好多机器故障怪怪的。

网友:
经验告诉你这机器北桥坏的多

网友A:
amd的机器吗,如果是可能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机器吗,如果是可能北桥问题,

是AMD的哦,做了没好,是不是要植球啊..

网友:
应该是哪里做做桥的时候,弄换了吧

网友:
比较纠结的问题啊

网友:
丛植桥试试

网友B:
有没有碰掉件

网友:
桥值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碰掉件

特意找了块同样的板子  没看出来掉东西哇....电压什么都正常的..

网友:
你做做北桥试试

网友:
要考虑南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