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波形变成了方波,频率变成了低很多倍

楼主(2013-03-28):
我在修一个hp4411s,现在cpurst偏低。测试发现北桥的时钟波形变成了方波,频率正常100的变成了1.78mhz
。而且usb波形也是方波,频率变成了650k
另外一块同样主板量的正常
时钟芯片对换了也是一样
基本时钟14.318测试正常
所有100mhz的都变成了1.78mhz的方波
南桥更换一个全新的情况依旧。请大家帮助分析指教。。。。

网友:
请教大家,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晶振、芯片都换过,开启信号呢。供电你肯定也测过。

网友:
晶振波形频率正常,所以没换。电压都正常,两路供电。开启信号正常。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勇敢地换板,几钱啊,不值得这么研究

网友A:
都去换板还要咱这维修的干吗?而且客户出的价格还可以。其实只是没找到问题,不见得是很严重的问题。这次修好了,以后就明白了。请高手指教,非高手就不用说了,旁观就行

网友:
看了眼你的帖子,怎么不去查下时钟芯片是否正常呢?

网友:
果断换板,钱来的又快有省事

网友:
时钟芯片少了电压, 对照图纸量时钟IC每个PIN的电压和地线。

网友:
我觉得问题还在供电这一边 ,电感上有供电不代表所有供电都正常,每个上拉电阻和 电路中的电感都要完全正常才可以,一般会是电感增值导致某个电压偏低

网友:
这机你为什么不考虑修修北桥呢

网友:
谢谢指点!我查查

网友:
所有供电脚,地脚全部测试是正常的,上拉电阻上拉电压全部正常,电感也都正常。除了从桥来的控制信号和到桥去的控制信号没量。问题还是没发现。。。。

网友:
那你看看PLTRST   POWROK   北桥的供电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去换板还要咱这维修的干吗?而且客户出的价格还可以。其实只是没找到问题,不见得是很严重的问题。这次修好 ...

对 这才是维修原则,不要去和那些不会修装B 岛江湖的人比 不一个档次

网友:
其它波正常吗,不能光看这个,说不定还有别的什么元件没有工作呢,

网友:
这个机子BIOS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