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黑屏

楼主(2013-03-28):
飞利浦的22寸lcd黑屏。屏供电都是正常的,灯管和高压板也没有问题。更换了驱动板也是同样的问题,部接信号线就是全黑,接信号线感觉是把屏上下分为4块,有点微弱的亮线隔开的,屏型号是M216H1-L01 各位大哥们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屏电路板上的几个关键测试点的电压都测量了吗?

网友:
供电的5V有,升压哪里的12v  25v 和-6.3v都有,还有哪里要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