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情况怎么办

楼主(2013-03-28):
512M的U盘有重要的数据,之前是晶振坏,换晶振后提示格式化,右键属性0字节,问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另外这个主控的型号是MXT6208A,能代换吗?

网友:
格式化的时候提示什么?

网友:
你到 磁盘管理 里面

看看 u盘的情况

如果是8MB 那么就是固件坏了

网友:
估计主控坏了吧,用FLASH设备直接读取。

网友:
把FLASH芯片取下来 然后把优盘插上 会提示你格式化 你就格式化 然后你把FLASH在焊上 今天心情不好告诉你吧

网友:
是主控坏了,换了主控,好用了,东西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