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自效准备后全是A

楼主(2013-03-28):
有1335的盘,跑了16个小时自效准到11就停了,用通用模模进去报错,用MHDD检测全是A,检测固件,磁头是好的。请高手帮忙

网友:
坏道太严重了吧  估计 磁头换掉了  跑不好了

网友:
那么多坏道 估计没救了

网友:
是磁头问题吗,没做前就很多XXX,做了以后就很多AAA

网友:
砍头再跑

网友:
或者你跑到31 手动停 清健康值 再继续跑,不过还是砍头好

网友:
重写原来的固件试试看

网友:
砍了0头,改了容量,就认不了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操作上有问题吧,或者砍错头了。

网友:
罗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怎么我关那个头都会认不了盘的呢。请教一下关头的程序。

网友A:
修这个还是上WDR或者TREX吧,PCI3000支持的不是很好,你这个是SF失败了。用WDR可以很直观的看到SF log,然后再分析就很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还是上WDR或者TREX吧,PCI3000支持的不是很好,你这个是SF失败了。用WDR可以很直观的看到SF log,然后 ...

老大你是用WDR什么板本的,3。6能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