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8FPf 黑屏

楼主(2013-03-28):
dell E198FPf  通电黑屏,指示灯亮绿灯,开关机指示正常。5V,12V正常。9971坏一个,用9945代换后,还是一样黑屏。更换高压所有电容,一样 ,小芝麻管A7W也正常。再加焊电感 也无果,真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外接灯管也是一样不亮。

网友:
我的建议 马上改高压板 确认灯管没问题 在想办法修一体板的高压不分!!
看你前面做的工作 我判断是高压包 有问题 具体你自己测试下吧!!

网友A:
这显示器,灯管爱出问题,群创的垃圾屏,换不好就来回保护

网友:
改个高压板 测试灯管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你看看芯片 去掉保护试试 如果还不能点亮一般是逆变器短路 也可以测试两个逆变器的阻值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
外接灯管一点也不亮,要是变压器短路,很少两个同时坏的,至少有一边灯管会亮一半

网友:
灯管没有问题  外接一个高压条

网友:
改高压或换灯管

网友:
應該是高壓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显示器,灯管爱出问题,群创的垃圾屏,换不好就来回保护

好不容易改好高压,发现有一大块竖条,不知是自己不小心还是本来就这样的,真不好说。

网友:
外接灯,闪一下灭,还是上来就是黑的。如果闪一下灭是保护了,查输出。如果上来就黑,查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