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

楼主(2013-03-28):
今天修了一笔记本搞了一天没有搞出来   笔记本的型号是DELL  D500
       故障现象:按下电源开关电流上升到0.33就不动了,中间的那个灯闪烁9下然后掉电了,掉到待机电流了我已经测量了电压都出来PG信号也都出了如下图

2 小时前 上传

2 小时前 上传

这几个PG信号都是标准的3.3V   下面的后继电压也是正常

2 小时前 上传

现在没有头绪了  内存换过了 内存槽也加焊过了 北桥也加焊过了。那位老师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万分

网友:
cpu供电有了吗

网友:
这样的机器修好也买不了多少钱

网友:
叫老陆买个示波器吧,他哪里老修修老爷机,收费还那么低。。。前几天来个个迅驰1代的,看了下直接叫他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