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驱动板换的鼎科通用的    原驱动板也这样     屏好像却颜色  是屏上的问题吗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看着是排线问题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试试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问题  接口清洁

网友:
屏线VGA线!

网友:
應該是燈管吧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既然你都换过驱动板了,那肯定就是屏电路(逻辑电器)的问题,如果有屏ic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嗯  谢谢   先换灯管试试     不行再看看屏    还没修过屏电路

网友:
1、灯管的问题
2、屏线接触不良
3、驱动板问题
逐个查!1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屏出问题,还是修屏吧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还是一样的话就是屏问题,不是就是其它问题。

网友:
怎么会是灯管的,屏线或者屏线接口不好

网友:
不关灯管的事情,灯管坏一般是发暗或,闪屏,暗屏。
这种情况一般是屏接口氧化,用酒精撒上后用牙刷来回刷,把后面的接触点用电烙铁加焊下。
再更换屏线。

网友:
不知道啊 但是 学习了啊

网友:
首先确定主机没有问题 看图片好像是vga线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
先查屏板电路上的VCOM电压,正常的话再查伽码电压!

网友:
不是主机的问题   灯管也换了    还是不行     接口也清洁了     只有屏了   没事慢慢研究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看着像屏线的问题呢

网友:
屏线问题,我遇到过,新屏线也有断线的

网友:
我认为这可能性最大。。。。。。。。

网友A:
碰到过上家把屏线插反了结果就这样的。。。换哪个屏块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上家把屏线插反了结果就这样的。。。换哪个屏块OK。。。。

屏线插反了还能显示?

网友:
唉!!插反了不亮。。再插回来就这样了。。5v直接接信号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