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搞定一个CQ40无CPU供电的

楼主(2013-03-28):
    CQ40 接到机器不开机  客户没拿出来之前我以为是AMD的  合计就那几样通病 拿出来看看是英特的 集成显卡 刚好敢上 我的惠普转接头坏了  稳压电源用不了   插下原装电源试试吧
         按开关 电源灯亮 大小写灯一闪一闪的 以前遇到过AMD的大小写灯闪 有很多是CPU这一块有问题
         用万用表测下吧 系统 芯片组 内存供电都有 CPU供电无电压 翻开图纸测下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20脚VIN 19V正常 VDD只有2.8V LDO 也是2.8V  BOOT电压也是2.8  测到这里就不对了
  自己感觉 不是被拉低就是某IC输出不正常   先看看VDD吧 VDD是+5vs经过一个电阻PR234 电阻没问题  来源是+5VS 这个是 5VALW的后继电压 查来源 是有U32高端的MOS管由5VALW演变而来的后继  测G级电压 18.5 V  这样看来 条件以满足 应该是U32坏了 找个高端管换上 OKJ 机器测电压正常  接屏幕亮了   !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A:
分析的明白  有没有图纸附带一张呢  但是这个本很少出这个问题哈

网友:
思路清晰 ,小弟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明白  有没有图纸附带一张呢  但是这个本很少出这个问题哈

我还真没看见图纸  那我就传一个  如果有请版主原谅额!

网友:
这么快!高手啊,轻轻松松的就解决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佩服的五体投地!在下向你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从理论入手。

网友B:
+5VS是不是5V待机电压,步骤明确

网友:
步骤很明确,思路很清晰,基本按这个步骤查是比较有效的。楼主利索。

网友:
嗯 维修还得多靠图纸,以后得多学学看图纸了,不过还没遇到过INTER的CQ4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是不是5V待机电压,步骤明确

+5VS不是待机电压  这个是5VALW的后继  触发后变出来的电压 5VALW是待机

网友:
秒杀嘛  cpu vdd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