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进来看看这个芯片到底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3-03-28):
今天接了个东芝C805 12年的新机子  三代I5的CPU 来时说进水不触发 测主板上的VIN电压阻值偏低,没图纸只能烧机了,这一烧还真烧到了一个芯片好烫,但是仔细一看这个芯片外面的字母 是20 EB 211 心想这肯定不是芯片的型号  哪位知道的师傅给个答案 感激不尽        首先这个芯片肯定不是3V5V芯片(此板用的是TPS51462)   也不是充放电芯片(此板用的是ISL88731C)也不是内存供电芯片(这里用的是51216) 那就更不可能是CPU供电芯片了     这个供电芯片不上加电不行,加电马上就大短。

另外求此机子的图纸板号是广达代工的BY3          DABY3CMB8E0   REV:E

网友:
讲错了 这个芯片也有可能是3V5V芯片

网友:
你去掉芯片通电大短??

网友:
只要是供电芯片去掉都大短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Y3_BY4_CHIEF RIVER SCHEMATIC-E3C-BOM-0201-0919

谢谢版主的图纸 可惜机子已经拿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图纸 可惜机子已经拿走了

刚才发现你发了不少图纸,所以狠狠的给你加了不少分。呵呵以后有新图也欢迎发。一定奖励!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发现你发了不少图纸,所以狠狠的给你加了不少分。呵呵以后有新图也欢迎发。一定奖励!再次感谢

嗯 有新图一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