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G46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3-28):
联想G465  LA-5753P 开机不显示,上电,电流2.25又回到了1.65左右就没有显示了,显卡也做了,北桥也做了,就是不行。求各位高手给我指条明路,到底是哪儿的问题!!!谢谢

网友:
好像这个机子是联想为数不多的AMD的U,而且是板载的,可能是U,也就是AMD所谓的APU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板子是全集成的吗?  看看BIOS

网友:
不是,是AMD的,独立显卡ATI

网友:
BIOS也没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前几天修了个G470不亮  电流1.0-1.2-1.0不动了  刷了后就亮了   联想的本子BIOS爱坏地球人都知道了

网友(2017-07-31):
正在修,不知道什么问题,,这个机器问题多啊,,,,,,,,,,,,,,,

网友:
有好的BIOS吗 ?我咋找不到 LA版的bios啊

网友(2017-09-05):
我这也有个这样问题的  还不知道具体哪里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