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检可以过去。但是不显示图像!

楼主(2013-03-28):
今天接到一块显卡,PCI-E的。插到测试主板上。开机。“滴”的一声。内存过了。看诊断卡代码7F,明显的已经过了。但是就是不显示图像。做显卡芯片BGA,还是一样,是不是该刷BIOS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有独显的话可以先点下亮不亮。

网友:
感觉刷bios 没用   显卡芯片坏了 或者显存坏了

网友:
还是先检测一下有没有电压吧?再确定接下来的故障。

网友:
能认到显卡说明供电都正常,不显示查一下显卡VGA接口的13   14脚线路.

正解

网友:
没供电你怎么做桥怎么刷bios都不会好的,

网友:
    ACT08  5V供电  BIOS    VGA 13 14 脚   老跟 GPU 过不去

网友:
可能是显存坏掉了。。。

网友:
测下显卡的行场信号有没有到74芯片

网友:
这个不查是不行地,好好查下,别1、2、3脚也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