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插电后,40秒左右按开关才能打开。

楼主(2013-03-28):
测试时候打不开以为是驱动板IO问题,加焊无效,后来发现是插了220V以后,要等他大概40秒左右,开关才有作用,,,,求帮助

网友:
那可能就是电容老化

网友:
开关坏了吧。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用排除法   试试    先换个 驱动板 试试

网友:
  拔掉開關 按鍵板 試下  通電看看

网友:
首先是什么显示器?开机的时候检查各路电压,如果是慢慢的升起来,那就看看光耦 还有电源部分的电容 特别是450v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