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三修板,经典故障维修

楼主(2013-03-28):
一大早上来一个妹子,抱了台E40说让我看看,徒弟一点能亮呀,问妹子,她有有时候开不起来,而且装不了系统,以为是打酱油的机,让徒弟装系统先试下,结果搞到中午还是装不上,徒弟还是挺仔细的,换了U换了内存,硬盘什么的,PE呀,光盘呀能试的都试了,最后没办法,无奈的说了句:师傅你看下吧。我说:你拆开吧
 当着妹子的面拆开机器,我立马晕到不行,昨天才修了台二修的E40,今天又来一台?各处的供电芯片被搞过,特别是3 5V的这边搞的一团乱,还有几处飞线,我去,再看北桥也是做过了,我有点晕了,好在机子现在能亮,再问这妹子几句,她承认了这机子之前在本地另外两家修过,第二家给她修亮了,但还是经常开不起来,也装不了系统,还收了她150块大洋,太没良心了,我暗骂了句,告诉妹子,这机子不好搞留下吧
 妹子走后,我仔细看了下板子,虽然各处动的比较厉害,但机子现在能亮那就重点先查下供电吧,上示波器,触发后量各供电的方波和电平都正常,都挺足的,再查HWPG,黑黑,发现问题了,HWPG只有1.5V,这显然不正常,但这个板子的设计是各路PG直接通过线直接连过去的,显然不能像一般的板子一个个有电阻让你断开,这个时候考验我焊接技术的时候到了,密密麻麻一排细线在一起,我一根根分别切断,当切到PU8 的HWPG时再上电测HWPG 变为3.3V,果断换掉RT9205,到此机器修复!

后话:那妹子来取机子时说了句:师傅你好厉害呀,这机子修了好几家了,还是你技术厉害,我一笑,说到:因为我们更专业呀,那妹子两眼感激的说:晚上请你吃个饭,表示感谢下吧
我很淡定的
说了句:今晚没空,要不明晚?.........

总结:这个板子第一家可能修的是大短,因为看到大电容动了两个,但他们没解决这个经常开机掉电和重启掉电的问题,第二家呢直接搞这掉电的问题但杀过北桥和换过一部分供电IC都没找到地方,主要问题是这种机器能点亮但重启掉电的机器,大部分维修师傅能想到的是桥或者是换供电IC,修这板子的技术含量并不高,要是没有特别细心的人,是不可能在机器都亮了的情况下还去查各路信号和PG的,所以二三修板子重点是:仔细,仔细,再仔细
{:soso__8636617726033368237_1:}祝兄弟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维修水平越来越高!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维修挺厉害的。这三修板收多少大洋呢

网友A:
楼主太细心了,换作有些人,估计都不会查这个HWPG了

网友B:
除了晚上吃饭,你们没做别的吧,老实交代

网友C:
请你吃饭不去是禽兽,去了禽兽不如!!!

网友:
说什么呢,有这样的好事,你不去?切···

网友:
我怎么没遇上过

网友:
还有这等好事

网友:
收了200大洋,妹子还请吃饭。楼主真是幸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晚上吃饭,你们没做别的吧,老实交代

只是吃个饭,大家不要想多了,我是好人呀

网友:
吃完饭应该有点活动呀,多么美好的时光,浪费了。

网友D:
技术固然牛叉,但是.......此处省略很多字.....光是吃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固然牛叉,但是.......此处省略很多字.....光是吃饭吗

都说了楼主是老实人,只是后来妹子有没叫他干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主是看到妹子心软了,就收200大洋,三修的价格可以再高点的啊。呵呵,不错后面有吃饭的就值了~

网友E:
请问开始测到的HWPG 1.5G是测的哪个芯片的HWPG?难道板子上所有HWPG都是个信号吗?

网友F:
能得到妹子的肯定  不用说 值得啊!  维修每天对着机器 像个木头一样!  机会啊 哈哈

网友G:
思路很好,修的很好!值得学习借鉴!  RT9025 还是RT9205 ?   估计修好以后激动的很哦

网友H:
还是切线快 我们都是拆芯片 装不上系统也是PG问题吗

网友:
还是楼主比较心细。

网友:
不错,学习了,修机器要细心了

网友I:
这个广达的板子,HWPG为低还能显?

网友:
  够细心的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J:
佩服呀 hwpg  偏低会导致装不进系统   华硕之前打短路 修好后装不了系统 是板层短路 什么问题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是多路电压的总PG相当与门

那这个信号在哪里能测到,又是哪里发出的呢?请问

网友:
楼主真是细致,佩服!

网友:
仔细仔细 啊

网友K:
HWPG在1.5V都能亮机哦。LZ技术很好的。

网友:
吃饭之后还干嘛去了,老实交代!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我以前二修E40重来就没修好过悲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开始测到的HWPG 1.5G是测的哪个芯片的HWPG?难道板子上所有HWPG都是个信号吗?

广达代工的板子,主供电各种IC的PG都是HWPG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思路很好,修的很好!值得学习借鉴!  RT9025 还是RT9205 ?   估计修好以后激动的很哦

回波哥您的话,这个IC是:RT9025,其它同行一般看到能亮的机器都不会想到是信号的事了,我修好了激动死了,太有成就感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HWPG在1.5V都能亮机哦。LZ技术很好的。

事实就是如此,我一开始也很奇怪为啥HWPG 1.5V左右也能亮机,实在奇怪!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很宽,值得学习,

网友:
确实是高手。对电路这么熟悉

网友M:
顺便问下楼主,次机器的通病好像是不触发啊,那么你此次修的故障是能点亮但会掉电,而且不能做系统,至于这里,想听听楼主说说详细的故障,比如亮机到哪里不动,还是出现LOGOO掉电之类的。谢谢

网友N:
有示波器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不过200大洋,不过妹子晚上真请我吃饭了..............

秀色可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顺便问下楼主,次机器的通病好像是不触发啊,那么你此次修的故障是能点亮但会掉电,而且不能做系统,至于这 ...

恩,这个机子就是死活装不了系统,PE进去也很慢,用键盘重启会,电流上到0.5A就掉电然后不起来了,有QQ没?大家互相交流下

网友:
妹子请吃饭,估计有戏,值了

网友O:
楼主高人,机器能点亮,也要去查PG 学习了

网友:
艳遇吧 可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不错的帖子

网友:
切线有时候容易切断其他线  后来系统也坐进去了吗  这机器做不进系统  很头疼

网友:
看来维修技术高呀!主要是细心,还要查到位。

网友:
细心的无敌了,三修板看了就倒了。

网友:
不过我切线,还没有切断过其它线呀,后来系统当然顺利做进去了呀,重启也不掉电了!

网友:
董兄技术牛B,更是风流倜傥!

冯班长见笑了,俺水平一般呀

网友P:
问下楼主 你第一次测HWPG信号1.5V测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Q:
HWPG就是想lpcrst平台复位一样的吗?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吗?

网友:
有没有上迷药呢

你太邪恶了

网友:
这个本没有楼主说的怎么简单吧,估计耗时不少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你是切那块的线路?

网友:
HWPG 1.5V能亮机 ...不过楼主心思确实细腻 要是搁一般人亮机了谁还会去考虑PG不正常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啊

网友:
技术好额 算艳遇么

网友:
才收200大洋啊,有点廉价了  3修机子,起码也的300以上吧

妹子请吃饭的份上,你的明白,黑黑

网友:
请问楼主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这色彩挺好看的呀

呵呵,绿色最养眼了

网友:
RT9205就是PU8供电芯片上的编号吗?

网友R:
请问楼主:做不了系统是指装系统时死机或者蓝屏吗?

网友:
请问楼主:HWPG只有1.5V,你是用示波器量的还是用万用表量的?用万用表应该也可以量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问楼主:做不了系统是指装系统时死机或者蓝屏吗?

不是,它是重启就掉电了,还有就是经常按开关后上电到0.5A就掉电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文笔流畅,且不乏小幽默,支持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
如果第一家修的真是大短,楼主还是建议那妹子换个电源吧

网友:
当HWPG只有1.5V时,机子会亮吗?

网友:
这就说明楼主维修技术可以,兄弟门可得学学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不过200大洋,不过妹子晚上真请我吃饭了..............

吃了饭还有后续故事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细心了,换作有些人,估计都不会查这个HWPG了

是啊,楼主对HWPG这个信号关注得相当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晚上吃饭,你们没做别的吧,老实交代

好人就好,不过有句老话,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楼主要记住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开始测到的HWPG 1.5G是测的哪个芯片的HWPG?难道板子上所有HWPG都是个信号吗?

看一下图纸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得到妹子的肯定  不用说 值得啊!  维修每天对着机器 像个木头一样!  机会啊 哈哈

"维修每天对着机器 像个木头一样",这个比喻用得形象,说出了维修人的苦哟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切线快 我们都是拆芯片 装不上系统也是PG问题吗

”装不上系统也是PG问题吗“,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
遇到RT9205引起缺电压的 引起断电的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广达的板子,HWPG为低还能显?

这也是我想要问楼主的问题,我估计当HWPG为1.5V时,机子就应该亮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佩服呀 hwpg  偏低会导致装不进系统   华硕之前打短路 修好后装不了系统 是板层短路 什么问题呀

大楼主回复说是装系统时重启后就掉电,应该就是HWPG偏低导致的掉电,故而导致装不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佩服呀 hwpg  偏低会导致装不进系统   华硕之前打短路 修好后装不了系统 是板层短路 什么问题呀

”修好后装不了系统“,是什么症状啊?蓝屏或者死机?

网友R:
引用 网友E:
那这个信号在哪里能测到,又是哪里发出的呢?请问

图纸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事实就是如此,我一开始也很奇怪为啥HWPG 1.5V左右也能亮机,实在奇怪!

HWPG为1.5V时也能亮机?楼主你确实当板子亮的时候测过HWPG的电压吗?

网友:
最后那段LZ这意淫的水平不错...

网友S:
掉电,要修的是桥。供电IC。和PG吗?

网友:
请教楼主,HWPG信号1.5V,机器还能亮吗?

网友:
高手啊。。妹妹电话留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示波器真好啊

1.5V的HWPG信号,我想通过万用表也应该量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高人,机器能点亮,也要去查PG 学习了

如果真如楼主所言,机子亮的时候HWPG也只有1.5V,那就真有点不可思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问下楼主 你第一次测HWPG信号1.5V测的是哪个芯片?

这个信号在主板上的很多地方都测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HWPG就是想lpcrst平台复位一样的吗?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吗?

“lpcrst平台复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S:
掉电,要修的是桥。供电IC。和PG吗?

问题提得太笼统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

网友:
技术很高呀

网友:
楼主,还有你修不好的机器吗,牛

网友:
引用 网友R:
图纸一看就明白了

就是不怎么看得懂,没学了这一课

网友:
这算是正常的维修思路吧。另外请吃个饭也很正常吧,大家不想多了

网友:
维修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pu8的HWPG信号一直就是0V,还是一会0V一会3.3V?要是这个信号1.5拉低了总的1.5,应该是开不了机,

网友:
楼主心细,思路清晰,我遇到的话就不知道这么去下手了,我最怕开机掉电的

网友:
三修哥厉害,高手的决窍也就是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你吃饭不去是禽兽,去了禽兽不如!!!

左右都是禽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是关键呀,别人没修好,你修好了就这点值得学习!

网友:
这是好的思路和认真细心出的结果。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真好,楼主要是还有后续故事出来就更好了 ,精辟!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不会是人财两收吧,吃了饭没出去活动活动呀!难道没有点后续故事??

网友:
打酱油来了

网友:
未完待续吧

网友:
不错啊,没有问妹子有对象 没

网友:
是广达的时序吧
很佩服楼主  楼主你长得是不是很帅的
美眉请吃饭 呵呵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高手

网友:
不错,很好很强大111

网友:
还没有技术含量呢!对于我们新手这就是技术含量,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啦~!

网友:
仔细!仔细!再仔细!记住了。。。

网友:
曹 技术不错,有妹子请吃饭 还不去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网友:
厉害啊     楼主修的是PG信号吗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看来各组信号电压是相当的重要啊····

网友:
E40坏的真多啊 BIOS 问题,电压不出 桥也爱坏真是一台烂机器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学习了 ,细心很重要

网友:
你果然淡定。。。。。

网友:
楼主有图么 在哪里切的  是不是有一处 几个线都并行在一起的 我没找到 还是在每个芯片跟前切  想知道楼主是如何切得 有图最好

网友:
唉 !学习了  一般机器亮了很少去查信号的      都以为正常   今天上了一课

网友:
学习了   PG不正常也可以点亮

网友(2013-05-02):
楼主很强大啊, 学习了。

网友:
给美女修机器是不是特有感觉啊,不给钱是不是都给修啦

网友:
是不是权限太低了我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所有的PG都是直连到HWPG吗,这么怪的。1.5V我还以为是正常的呢。

网友:
爽!修机器还得一美女!!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真请吃饭?
  我表示很怀疑!

网友:
佩服楼主,小白一个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怎么想到查HWP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不过200大洋,不过妹子晚上真请我吃饭了..............

妹子长得怎样

网友T:
维修要当成一种享受啊,是一种兴趣!

网友:
楼主 没少用时间修机器吧

网友:
有没有把其他的地方也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维修要当成一种享受啊,是一种兴趣!
呵呵 如果在生活有保障,有追求的情况下! 我肯定会很享受!

网友:
不是明晚去吃饭呢么 哈哈

网友:
楼主那么好人妹子请吃饭是正常的了

网友:
那妹子明显对楼主有爱慕之意,从了她没有

网友:
还是技术到家啦 好啊 ,还有妹子请吃饭

网友:
PG不正常 还能亮 这中确实不好修

网友:
一般要先插哪里的HWPG信号呢

网友:
LZ是查的哪里的HWPG 最开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