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在检测到百分之五十左右时连续出现坏道

楼主(2013-03-28):
硬盘在检测到百分之五十左右时连续出现坏道  还敲盘  该咋办呢  屏蔽  剪切  求高手  求软件  求教程  谢谢啦

网友:
一般我们这好少会修盘的又不赚钱如果不是恢复数据的就让顾客换了。

网友:
坏盘修好了不也可以卖吗  二手硬盘也不便宜啊

网友:
屏蔽  剪切太长用不了多长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