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电脑开机方法!

楼主(2013-03-28):
方法一:定时开机

主板上有实时时钟(Real Time Clock,RTC)负责系统的计时,我们可以通过RTC指定开机的时间,就像闹钟一样。不过,由于这项功能很少被人使用,部分虽然提供了此功能的主板 (如INTEL原装主板)其实并不能在指定时间开机,所以用户在正式使用前最好先进行测试。

具体操作方式为:

1、电脑开机之后根据屏幕上的提示信息按“Del”键进入主板BIOS设置画面,与定时开机有关的设置功能一般放在“Power Management Setup”选项下。

2、在BIOS中有一项“RTC Alarm Poweron”的选项,应设成“Enabled”(启用)。之后用户可以具体设好定时开机的日期、小时、分钟、秒钟。

3、为了保证电脑准确无误地实现定时自动开机的功能,用户还要先检查一下主板BIOS中的系统时间是否与现实时间相同。

4、最后一步要记得将主板BIOS中的设置修改结果进行保存,即可在预设的时间定时开机。某些主板上还能够设成每日同一时间从BIOS自动开机,方法是将“RTC Alarm Date”一项改为“Every Day”。

不过要提示大家一点,如果利用BIOS自动开机的话,用户的Windows操作系统中只能使用一个帐户,否则不可能实现自动开机再自动登录Windows。

方法二:利用键盘/鼠标开机

如果电脑机箱放置在难以触及的地方,使用键盘/鼠标开机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但要注意的是此功能只支持以PS/2接口连接的键盘和鼠标,使用 USB接口连接则不行。启用主板BIOS中“Power On By PS/2 Keyboard”的选项,就可以选择不同的开机热键,如Ctrl+E是最常见的开机热键。

或者选“Power Key”一项后,可用键盘上单独设计的一个电源键开机,但前提是只有部分符合Keyboard 98技术规格的键盘才支持此功能。当然,机箱上的电源按钮仍然能够使用。至于用鼠标开机也很简单,在BIOS中的设置选项与键盘开机设置类似,然后只须轻点鼠标按钮就能启动电脑。

方法三:利用网络唤醒开机

要使用Wake On LAN (WOL)网络唤醒功能,需要网卡支持,而具备WOL功能的网卡都有一条特殊的信号线连接主板上的WOL接口,负责将开机信号传送至主板。不过,目前具备WOL接口的主板已经不多,厂商改为在主板内置的网络芯片上提供WOL功能。

WOL的原理是电脑在开机时或S5休眠模式(Suspend to Disk,休眠到硬盘)下,网卡仍以极低电压维持基本运作,这时在网络上的其他电脑便可通过软件传送一个称为“Magic Packet”的神奇封包至要唤醒的电脑。网卡接收信号后就会发出开机信号至主板,使主板启动。由于电脑在唤醒前仍处于开机状态,因此我们要知道网卡的 MAC地址(每张网卡均有自己独特的MAC地址,软件以此进行识别)。

网络唤醒功能的具体使用方法如下:首先在主板BIOS中打开WOL选项。注意部份主板只支持从S5模式中唤醒(Wake On LAN from S5)。

其次,从网上下载WOL软件。这个名为“Magic packet”的网络唤醒软件,其设置和使用方法都很简单。运行后在其操作界面中只有5个选项。

其中:网卡的“(MAC Address)(MAC地址)”一栏,用户可在Windows操作系统的命令行模式下输入“ipconfig/all”的指令来获得。另外, “Internet Address”(互联网地址)一栏是要进行广播的栏目,在此栏及“Subnet Mask”一栏中输入“255、255、255、255”则可进行本地广播(Local Broadcast)。第四栏为“Send Options”,应选择“Local Subnet”。第五栏“Remote Port Number”则随意输入。注意,上述设置只针对本地网络(Local LAN)而言。如要经互联网进行唤醒则涉及更多的问题,在此不作讨论。最后单击界面下方的“Wake Me UP”按钮即可实现从网络唤醒电脑。

方法四:用电视卡开机

具备自动开机功能的电视卡已经大量面市,将其连接好后,利用电视卡提供的软件设置开机时间即可。

电视卡的自动开机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真正具备自动开机功能的产品,需先将机箱电源线与电视卡连接再转接出;另一种是利用休眠方式开机的电视卡。其中,第二种方法由于电脑并未真正关机,即仍在消耗电力,所以并不是所有用户都乐意采用。下面主要介绍第一种自动开机方法的具体操作。

1、首先,用户在安装时要将机箱上电脑开关按钮的引线接脚与电视卡的“Power Switch”接脚相连接(笔者以康博X800电视卡为例)。

2、之后再将电视卡的另一组“Power Switch”接脚与主板上的电源接脚连接,最后把电视卡装进主板的PCI扩展槽中,这样内部连接就完成了。

3、安装好硬件后,电视卡的配套软件(如康博PVR2)也需要进行设置。主要是在“预约录像设置”功能方面,用户应勾选“启用自动开机功能”一项。

4、如果你电脑中的Windows操作系统超过一个用户使用的话,还要设为“启用自动登录”模式,并输入用户名称和密码,即可完成整个设置步骤。

根据7楼提出的要求,现将第5种开机方法附上。

方法五:意外断电后重新来电时自动开机

在主板BIOS中有一个“Power Management Setup(电源管理设置)”中,有个“POWER ON AFTER PWFAIL”或“pwron after pw-fail”设置项,其选项有三,分别为“On(开机)”、“Off(关机)”和“Former-Sts(恢复到到断电前状态)”,将此选项设置为 “On”,当你的电脑意外断电后重新接通电源时电脑就会自动开机。根据BIOS版本和主板的不同,此项设置也会有所不同,具体请参见主板说明书。

但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将此选项设置为“Off”,不要用此功能自动开机。因为这种功能极其不稳定,所以它很可能导致在正常断电情况下,一接通电源电脑就自动开机;或是打开插线板开关时,也有可能会使电脑自动开机。因此对主板会有所损害。

网友:
看过的 就别抄上来了

网友:
原来开机还有这多办法,现在才知道,惭愧啊!惭愧!

网友:
还有这么多开机方式呢,应该一个个试试。

网友:
我N年以前就用过了,网络开机现在更是用得多,网吧机子全部要用,键鼠开机的话主要是给宅男或者懒人设计的,这个真什么好处,只是省去了按开关而已,反正都是要你按一下才开机,不同之处是按主机还是按键鼠而已。

定时开机的话,应该是办公室用的比较多吧,家里边谁没事老让它接上电源干什么啊,现在都提倡绿色环保,反对过度浪费了。

网友(2013-07-15):
这个还真是没有看过,不错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很少有那么多的功能了。特别是品牌机器。

网友:
很不错的知识点,只不过用的不太广泛哦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还是喜欢最原始的开机方法

网友:
手指轻轻一按 多么的省事啊!!-----为了早日成为正式会员,必须要有意义的回复!

网友(2013-10-14):
基本出来按键开机其他的方法没试过!也不想试

网友:
不错,这些方法大部分知道,但都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LZ真是有心人!对菜鸟级别的人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
太奇葩了....什么事情都有,我还有这个帖子应该写PW+PW-神马的....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

网友:
一直按传统开机模式开机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不管用不用,都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网友:
原来开机还有这多办法,现在才知道,惭愧啊!惭愧

网友: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