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SONY A11C改装500G串口硬盘

楼主(2013-03-28):
原来是40G的,客户要求加大硬盘,报价,让他2小时后来拿。支走客户后,马上动手,分解键盘及壳,取开读卡器板,取出硬盘组件,拿新硬盘一看,尺寸不够安装,无奈只好把硬盘接口修改,废除IDE接口(接硬盘位),,保留主板与硬盘接头处的插头,用吸锡枪搞掉44针插头,换上转接板,飞线,排好位置,做好绝缘后热熔胶固定那些飞线,,装上,开机正常识别硬盘型号。随后装好系统,测试OK。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
技术很棒。

网友:
这样都可以 看到那么多线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