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求判断神马问题

楼主(2013-03-28):
开机总是黑屏状态 将电脑合一会再开就可以显示(当然要等系统启动完把)显示却不正常

调成800 600就会分成很多块屏幕 最右边的黑边会有一部分出现桌面的一部分
屏幕端开 直接外接显示器 hp logo win7logo 到桌面全正常
拔掉笔记本屏线 只接小高压条背光 屏幕也无任何反应
换个笔记本屏幕一模一样 没有找到可以换的屏线 谁能帮我确定到底哪里坏了

网友:
驱动打完没有  不然再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这机子也拿来发帖  这是典型的显卡门机子

网友:
驱动重装了没?系统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除了显卡问题没有碰见过其他问题引起显示不正常

网友:
先换屏线试下吧,这机器屏线坏的也不少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驱动,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显卡门的机器,确实会引起很多显示问题,碰到的太多了

网友:
dv2000的坏显卡很多

网友:
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重装系统

网友:
换个显卡

网友:
先弄系统 和驱动  不行就整显卡  通病的

网友:
典型显卡门问题   修吧  不修咋能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315报道的机子,显卡门

网友:
建议 先焊夏卡

网友:
显卡或是屏线,屏线可能占多点。

网友:
DV2000屏线和显卡损坏的比例 我感觉应该是一比一百

网友:
世人皆知,干显卡毫不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