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电源板用通用电源模块改好

楼主(2013-03-28):
(图片)

网友:
第一张图是损坏的地方二图是坏件还有很多个电阻。。。。看不清了,三图和四图是改好的,第5图是卖家提供的电路图改法

网友:
这个简单哦

网友:
确实简单,不是电源IC炸飞电阻看不清我也不会这么搞,成本12-20元左右,算起来还是可以留几个放手上的,不过要注意的是光耦坏了的话很严重的电压偏高

网友:
今天算是见识了

网友:
很好  可以改电源IC了  可以通杀显示器电源了

网友:
换了,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目前客户已经取机,取机器之前测试了2小时。断电后手摸芯片无发热

网友:
接法到时挺简单的,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这个很好用,也很稳定,我用过十几个了。以前用过电视用的电源模块,电压过高烧坏屏。

网友:
我觉得用这个也挺无奈的,维修费越来越低了,高了客户不修走别家,又或者配件不齐什么的,总之能出钱换板子就换,不能出钱的维修就修

网友:
确实很实用的,也好改,

网友:
只是担心这个芯片能用多长时间,最好能用半年到一后的时间,待结果。。。。。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我感觉这模块 没问题,他就是一个电源电路的缩小版,该有的都有,就等于是换了个新的 开关控制电路,而且有反馈接入,不会造成后级输出电压过高,挺好的,以前没配件我把后级坏的板子 保留开关变压器,切开,接到要修的板子上 也是可以用的,就是笨重了点,但效果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