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换显卡以后 外接花屏 内接灰屏 什么情况?

楼主(2013-03-28):
原来是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换显卡后 外接花屏 内接灰屏
显卡已经换了两片了 一样的情况
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显存已经加焊过了
救命啊

网友:
仔细确定主板有无掉点,确定一下显卡供电有没有,如果不行,重做显存

网友:
你把显卡重置,换成无铅的试试

网友:
开始外接正常,内接花屏应该是屏线的或者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下显卡的时候不小心把周围的电阻,电容搞掉了。

网友:
认真查查显卡的外围电路。

网友:
还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
外接花屏 内接灰屏这个很有可能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你做显卡之前排除屏和屏线了吗

网友:
换个全新的试试,  供电确定一下。    以前被测试的芯片坑过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掉点,然后查查外围电路

网友:
楼主CQ40这机子一般显卡不会坏,另外你外接正常内屏黑屏,首先检查屏电路。如今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你把故障扩大了,重点看看主板有无掉点。

网友(2017-06-18):
没办法直干显存

网友:
板载问题,屏线接口一样会出现问题

网友:
或许你幸运的定了个坏显卡

网友:
显存加焊没什么用,一般更换

网友:
仔细检查看有没掉件

网友:
老贴了子,不用回

网友:
用回原来的看看,如果外接正常了,那就是换的显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