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BIOS后要求输入密码

楼主(2013-03-28):
想用U盘重装系统,首先要 进入BIOS把第一启动设置为U盘启动,否则没戏,一个月以前就是这样做的,现在用的这个XP系统就是用我的大白菜U盘启动盘装上的,可是今天不对劲啊,进入BIOS后有一个红色的对话框

Enter  Password
要求输入密码,我上次没有设置密码啊,不知所措,所以来这里求助。

网友:
这个是机器的BIOS密码,问客户,或者破解了。

网友:
有密码 你没设置过密码,那就只有刷BIOS咯

网友:
清一遍BIOS

网友:
拆开主板电池 就好了

网友:
是台式机吗?台式机的话。打开主机,拆掉主板电池就可以了。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按键盘上的F12,进入系统启动快速设置。。

网友:
我没有设置过密码,所以不明白这个密码是这么来的。

对了,就是前天用ADDS无损分区之王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10.0.0.2160,把操作系统所在的C盘空间扩大了一点,剩余空间是从D盘调用的,不知是不是操作这个软件的时软件自动候给加上的?

网友:
果断拔电池&放电

网友:
电池放电,实在不行,找个同样的主板,读他的BIOS写入就行了

网友A:
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电就可以了。

已经成功解决!
用无忧论坛下载的一个工具软件搞定了,不需要拆开机箱扣掉电池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成功解决!
用无忧论坛下载的一个工具软件搞定了,不需要拆开机箱扣掉电池放电。

我觉得开机箱放电  是最果断,最直接的 - -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封帖了。

网友:
不错问题已经ok

网友:
放电最直接最有效

网友:
拔掉电源线,抠出主板电池,将两极短接,按开机键几秒钟,松开后,电池装回去,搞定!

网友:
请问放完电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放电解决

网友:
放电试试  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最简单,是拆开主板电池。会跳线也行。

网友(2013-04-27):
放电就可以了,多简单

网友(2016-02-03):
真是牛人多啊。

网友:
BIOS密码太容易破解了!

网友:
或者直接把小电池拿下来放电后BIOS密码即消失!

网友:
打开机箱 扣里面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