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3-03-28):
联想L195WD不通电 付电源高压板一块  输出电压为2V    这种情况应从哪儿下手呢,电源高压板一般易损元件有哪些  求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
是哪里输出2V

网友:
上面的电源管理坏了吧。换一个就OK了

网友A:
请问电压取样电阻是哪个啊?电源模块是指电源管理IC吗

网友:
淘宝一个25----35还是原装的    要是你的配件全的话慢慢查    要是没有  就换吧

网友:
按照四楼的方法查,不会的话找个开关电源的电路图研究研究就会了

网友:
有点压 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压取样电阻是哪个啊?电源模块是指电源管理IC吗

网友:
这板子怎么怪怪的,有220v 接口  旁边还有个12v,神马情况

网友(点评):
可插220 也可插12V 有些老式显示器就这样设计的。

网友:
查哪4个大的二极管,拆下来测哟,

网友:
这种电源板一般都是后极稳压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
是5V变2V了还是12V变2V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大家也不好帮你。

网友:
买块电源板吧  不多少钱  还节省时间

网友:
一般12V 5V到驱动板,你把这两个电压修出就是了

网友:
将电源与负载分开,作假负载,分别检查,一般在高压逆变电路损坏较多。

网友:
有学了一招,这就是废物利用的

网友:
首先确定负载无短路 整流滤波正常 接下来就如楼上所说电源管理的故障率极大及其外围取样反馈保护性器件

网友: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2014-07-29):
查的方向错了,这个板有个通病,就是高压部分短路引起的保护不加电,不信你可以测一下24V那一路。

网友:
好!!学习!!!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