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掉电维修,,usb口进系统不能用

楼主(2013-03-28):
今天接一台dell 1420笔记本,通电,电流走到0.38然后掉电。初步判断,主板供电电压不正常导致掉电,报价,然后拆机修,因为通电几秒就掉电,所以测量电压比较麻烦,此板开关排线接口第六脚和第20脚(地线)短接,可使主板通电。测得cpu的供电是0.9v,内存供电1.8v,显卡供电1v,桥供电1.5v正常,怀疑是3.3v或5v供电转掉电压不正常,于是测试pq43  +5v输出端是+5v_run正常,然后再测南桥旁边pq49,,3.3v转换电压+3.3v_run输出端电压只有0.6v,明显不正常,断电打对地阴值不短路,有两百多欧的阻值,判断此管损坏,找了n沟道的管换上,上电测试ok,此机修复。(手机拍的,像素不清,大家多包涵,条件有限啊)
另注一下,我还修过此机左侧两个u口不能用,是2062击穿,有5v的电压,在dos下可以认usb键盘和u盘,但系统不能用,换了2062后就好了。

1420独显图纸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变态的地方,除了显卡,还有就是3,5V的芯片做在读卡器的下面,要修3,5V必须拆掉读卡器槽子,变态的很

网友:
楼主修机狠厉害,下次可拍照以试着把放大镜放在镜头前拍照,就相当于调微距。

网友:
谢谢,下回我就知道在放大镜下面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