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78V5。V1.1主板。

楼主(2013-03-28):
盈通AN78V5。V1.1主板。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桥也做了 BGA,BIOS也刷了,还是不跑码,CPU貌似不工作,几乎不发热。我有点头疼!!!!!换了U也是一样。

网友:
查下其它供电啊

网友A:
  你怎么这么肯定电压是正常的呢,  正常的话CUP没有理由不发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这么肯定电压是正常的呢,  正常的话CUP没有理由不发烫的

U的12V供电有了,主控芯片有可能坏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的12V供电有了,主控芯片有可能坏不?

U口12v供电我擦。P4 12吧。这个代表不了cpu有供电。 按照内存--桥--cpu-HT 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U口12v供电我擦。P4 12吧。这个代表不了cpu有供电。 按照内存--桥--cpu-HT 来修

内存的1.5V供电也有啊

网友D:
CPU的1.1V电压有没有?

网友E:
不跑码你先要查CPURST#和CPUPWRGD信号有没正常.再查总线有没问题.

网友F:
只查供电不行吧,CPU的VCORE,CLK,RST,PG,AD以及控制线都会影响不跑U吧,有时BIOS也会,或用手压住桥开机试试,看有没有空焊

网友:
  正常的话CUP没有理由不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查供电不行吧,CPU的VCORE,CLK,RST,PG,AD以及控制线都会影响不跑U吧,有时BIOS也会,或用手压住桥开机试试 ...

有复位但U上假负载时钟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口12v供电我擦。P4 12吧。这个代表不了cpu有供电。 按照内存--桥--cpu-HT 来修

HT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的1.1V电压有没有?

有的,时钟有问题但是复位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跑码你先要查CPURST#和CPUPWRGD信号有没正常.再查总线有没问题.

CPURST#和CPUPWRGD信号
正常

网友:
HT总线的意思。cpu带灯测试座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