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58 不开机秒杀,不知是否为通病

楼主(2013-03-28):
三星 r458 笔记本不开机,无待机电压,版号 suzhou L ddr3 ,查图纸 u8是系统供电3.3V和5V的电源管理芯片,标示cj=,跟51125通用 。测16脚和13脚供电正常,但是8脚和17脚,无输出。还好有图纸,最后经查是个电容短路,将该电容拆除,一切Ok。将该位置电容发上来,供大家分享。

重复的图纸就不要上传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073-1-1.html

网友:
对,这就是通病了,我遇到过好多次了,这电容拆掉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是否通病,反正我也碰到过

网友:
所以说啊,有图纸修起来就是快啊,没图纸 你这主板就眼瞎得差不多了

网友:
看来收集图纸更重要

网友:
最近好多图纸都不好找咯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型号不知道对不对,反正上边有人发了几次了,另外基地课件上也有这个!

网友:
是南桥下面电容

网友:
这也算通病??不会吧

网友:
是通病  这个机器这个问题  太多了

网友:
基地有  不过我看到第一次上图  楼主辛苦

网友:
应该说是贴的这层黑胶惹的祸,应该是起化学反应了,电容变质,发生短路,以后这层黑胶下面盖这原件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网友:
是的这个通病。待机时候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R428 的通病是否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就是通病,还有R478也是这样的。主板都不要拆,直接把硬盘下面的纸撕了就行。

网友:
嗯, 不错,前几天也修到不开机的R458,谢谢楼主嗮出来分享。

网友:
我也遇见过~~~朋友说是通病~~但是现在没有遇到过了~~呵呵

网友:
呵呵,多出点这种通病,好让我们活下去,不过三星这几年笔记本卖的不火了。

网友:
通病原因是线性电压到的地方多,一经短路TPS51125立马发烫

网友(2014-11-13):
南桥背后有一个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下 新手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