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工控 SHB-840 跑E0不认内存

楼主(2013-03-28):
华北工控  SHB-840   跑E0不认内存

网友:
跑E0不认内存,查内存供电,地址,数据,时钟,类似的供电板子,这个问题我刷 BIOS修好过

网友:
有些是内存接触不好  清洗

网友:
求解决方案啊  诸位师傅们

网友A:
看情况,假如开机就是E0一动不动的话,十有八九是高端地址数据方面的问题,就是CPU座/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假如开机就是E0一动不动的话,十有八九是高端地址数据方面的问题,就是CPU座/北桥.

不是一开机就E0   而且NB 跟座子都干过了    还内存报警

网友:
这个CPU坐子,可能空焊了。

网友B:
我看了,你的板子,跟我的那个工控板子芯片的布局不一样的,恐怕我的BIOS 帮不上你,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你的板子,跟我的那个工控板子芯片的布局不一样的,恐怕我的BIOS 帮不上你,不好意思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