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捷波nv单桥主板修好不触发后掉电)

楼主(2013-03-28):
一捷波M26GT4S主板,拿过来按开关无反应,拆主板测各供电无明显对地,开关针脚所连接的电阻被人动过,短接开关测得IO72脚电平被拉低,io供电也正常,原IO为W83627DHG,然后更换为W83627EHG后能触发,跑码到d4后掉电,拔掉cpu供电故障一样,空板上电触发偶尔不掉电。难道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主板问题 多数的桥

网友:
AMD的桥很容易坏,你这张板子80%是桥坏了。

网友:
D4是BIOS资料在内存检验出错.刷BIOS 加焊桥,单桥的一般是桥问题.

网友:
插条能跑过内存,我估计桥有问题了,明天拿主店加焊看看。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IO,我以前修过一块,是IO下面断了跟线没注意

网友:
pson 信号呢?

网友:
掉电后测下PSON脚是否为低电平(1点几V).

网友:
单桥不好搞,经不起折腾啊

网友:
别上来就干桥。先刷bios,然后看开机排阵电压正常不。在触发下看,开机排阵电压回升没,一切正常后,查温控上的热敏电阻,完事再看桥先看桥周边所有电感和电容是否有电压,。你说空载时正常你换电源试了吗,,,,,电源是好的嘛?

网友:
你的标题上面说不触发后掉电,本身就有问题,不触发怎么能上电,不上电怎么掉电呢

网友:
换原型号IO   这个最好不要代换  说有的能代换  只有自己试下才知道
原型号代换 有的还不行呢 。。。。。。。

网友:
这个掉电应该是缺少某项供电,既然能触发跑D4,不是IO换的不对就是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