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跑小电流维修

楼主(2013-03-28):
接了个机子旭日420无待机 修好待机跑0.11 一直都不懂维修这种故障 今天来寻求指点 怎么去查 重点怎么查 谢谢!!!!

图子

网友:
开机测量电感电压

网友:
3v5v 有了吗

网友:
电压问题~~·

网友:
电流这么小,应该是后面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3v 5v 有  我知道后面电压没出来 也不懂去修 所以来求指点
给个方向

网友:
触发后是0.11

网友:
是待机0.11吗?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短路了,一般待机电流上了0.1基本上有短路

网友:
二级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待机时0.01 触发是0.11  二级电压是不是后续电压?看不懂图子  简单的就懂 时序好像没有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