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r58版号da0ql4mb8e0开机就掉电求思路,多谢!!

楼主(2013-03-28):
lgr58版号da0ql4mb8e0开机就掉电求思路,多谢!!请师傅帮忙,多谢!

网友(2013-05-24):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正在研究中

网友A(2013-12-10):
楼主修好了没,我现在也有一台,加点到1.6 然后立马就掉,然后还能加电

网友:
我没图纸啊 。。要100权限。。。。。。。。。。。晕···

网友(2014-12-24):
有没有这款机器的BIOS

网友(2015-07-03):
我也在找这个机的BIOS

网友(2015-12-16):
是神州的吗?我的也是掉电··上电瞬间就掉··然后自己反复!瞬间电压都有··网上有说U14通病的!我打了4角··电压正常!有图吗?

网友B(2016-10-02):
碰到一台,电流0。5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一台,电流0。5掉

查一下电压都出来了吗包括二级转换电压,广达pg特别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先测测再说

网友C(2016-12-08):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我现在也有一台,加点到1.6 然后立马就掉,然后还能加电

同样情况,兄弟修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同样情况,兄弟修好了吗

修好了嘻嘻,没插内存导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嘻嘻,没插内存导致

这种错误一个修笔记本的也会犯?太低级的错误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错误一个修笔记本的也会犯?太低级的错误了吧

一般正常机器不插内存不会引起掉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正常机器不插内存不会引起掉电的啊

一般会挡在一个电压,然后不跑码,没有电流跳变

网友E(2017-04-14):
你那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帖子说的很明白"版号da0ql4mb8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