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楼主(2013-03-28):
手上一块联想G31T-LM 看着挺新 测试各处供电正常 就是不跑码 刷BIOS无果,没思路,等高手指点。各路供电,时钟打过波,诊断卡复位灯也都正常。按北桥没反应。而且,在开机的时候,会听到喇叭里有,哒哒的两声响,清CMOS也都做过。就是不行。

网友:
有声是报错,应该是跑码不显示,你换个诊断卡看.

网友:
是什么主板  有独显没得

网友:
联想品牌机很坑爹的你换个高点的CPU会有奇迹的、、

网友:
打前端总线看看

网友:
估计是北桥空焊了,遇到很多这样的板子。。。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没法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这板我手上还有两个呢,死活就是不跑码,都扔一边去了,头疼

网友:
用 的什么CPU 你

网友:
一样的原因  有时不跑 但还会叫两声 有时候刷完bios跑D4 果断干南桥 ok

网友(2013-04-27):
我有一块这个板 不开机 求图纸 谢谢

网友:
嘟嘟声的话 应该是内存问题多 我试过原装机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七八块这板,一样的故障,真不会修,

网友:
我也遇见一样的板了  也不行

网友:
我也碰到两块了,真坑爹啊。这种精英代工的板子。

网友:
这种板真难修!我试过好多坂

网友(2013-05-30):
GB的南桥容易出问题,先换个看看情况吧

网友:
我也遇到四五块这样的板,945的,G31的。G41的都好几块,测量电压都正常,也刷过BIOS。有复位。就是点不亮。不跑码。真可惜,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2013-06-30):
这破板CPU座容易发霉断线.用心查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