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求解!!

楼主(2013-03-28):
作为一名刚入门的学徒,对于电脑主板,显示器高压板,驱动板,不知道怎么样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以及,测电容,电阻,电感的各个数值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样的,希望有高手能够用简易的方法让我能够了解这些。谢谢

网友:
呵呵。你看下吧。。

1、测喇叭、耳机、动圈式话筒:用R×1Ω档,任一表笔接一端,另一表笔点触另一端,正常时会发出清脆响量的“哒”声。如果不响,则是线圈断了,如果响声小而尖,则是有擦圈问题,也不能用。

  2、测电容: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①、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所参照的电容不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100μF/250V的电容可用一个100μF/25V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②、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R×10kΩ档,但只能测到1000pF以上的电容。对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够了。③、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量,然后改到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R×10kΩ档继续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

  3、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R×10Ω或R×1Ω档来在路测量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R×10Ω档测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在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200Ω左右,在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

  4、测电阻:重要的是要选好量程,当指针指示于1/3~2/3满量程时测量精度最高,读数最准确。要注意的是,在用R×10k电阻档测兆欧级的大阻值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小。 对于常见的进口型号的大功率塑封管,其c极基本都是在中间(我还没见过b在中间的)。中、小功率管有的b极可能在中间。比如常用的9014三极管及其系列的其它型号三极管、2SC1815、2N5401、2N5551等三极管,其b极有的在就中间。当然它们也有c极在中间的。所以在维修更换三极管时,尤其是这些小功率三极管,不可拿来就按原样直接安上,一定要先测一下。

网友:
先谢谢了,但是我看这边的万用表上看不到R×1Ω档之类的,弱弱的问一下你用的是数字万用表吗?

网友:
我看到的有2kΩ对应2v的这种的,无奈上学物理没学好

网友:
如果是测短路,就打到二级管档,阻值为0和1就是短路。如果测电压就要通电后,黑笔接地,红笔接测试点。

网友:
晕死 这个最基本的呀 我劝楼主还是先买点上看看。。

网友A:
首先要了解一些基础,比如: power 电源开关  HOLD锁屏按键, B/L一般是为背光灯, 其次要了解 转换开关   V-或DCV 是直流电压挡的意思  V~或ACV交流电压挡的意思   A-或DCA直流电流挡的意思  A~或ACA是交流电流挡的意思,  Ω是电阻挡的意思,画一个二极管的符号那个是二极管档也称蜂鸣档,F表示电容挡, H表示电感挡   hfe表示三极管电流放大系数测试挡  一般数字表会有四个插孔,分别是:VΩ孔,COM孔,mA孔,10A孔或20A孔。测量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检查线路通断,等,将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测量mA级别的电流或μA级的电流将红表笔插入mA电流专用插孔,黑表笔插入COM孔。测量高于mA级别的电流将红表笔插入10A或20A孔黑表笔插入COM孔,COM孔也称公共端是专门插入黑表笔的插孔。测量电压的时候,适当选择好量程,如果是测量直流电压的话,就要打到直流电压挡V-(DCV)如果测量交流电压的话就要打到交流电压挡V~(ACV)将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然后并联进电路测量电压,如果不知道被测信号有多大,则要选择最大量程测量。测量直流电的时候不比考虑正负极,因为数字表不像指针表,测量直流信号测量反了,表针反打,数字表只是会显示符号,说明信号是从黑表笔进入。测量电流的时候,根据被测电流大小不同,选择插孔,如果测量小电流就要将红表笔插入mA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将红黑表笔串进线路中测量电流,如果测量出来显示”1“说明过量程,则要增大量程测量, mA孔一般会设置一个 200mA的保险管,测量大电流的时候要将红表笔插入10A或20A孔黑表笔插入COM孔,10A孔或20A孔一般不设计保险,测量大电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时间,正确测量时间应该是在10-15S,如果长时间测量的话,由于电流挡 康铜或锰铜分流电阻,过热引起阻值变化,引起测量误差。测量电阻的时候,首先要万用表打到电阻挡选择适当选择量程,如果不知道被测电阻阻值有多大,则应该选择最大量程,然后将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接在电阻的两端,不分正负极,因为电阻没有正负极,如果测量中发现万用表显示”1“则要使用最大挡测量一遍,如果使用最大挡测量该电阻阻值还是”1“则说明该电阻开路,如果测量中发现电阻阻值为001,说明该电阻内部击穿,测量电阻的时候,首先先短接表笔测出表笔线的电阻值,一般在0.1-0.3Ω,阻值不能超过0.5Ω,超过了的话,说明9V电池也就是万用表电源电压9V偏低引起的,或者就是刀盘与电路板接触松动引起的,测量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握表笔金属部分,以免进入人体电阻,会引起测量误差。测量二极管的时候要使用二极管档,数字表二极管档 VΩ和COM孔的开路电压为2.8V左右,将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将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测量出正向电阻值,反之测量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值,因为在数字表里红表笔接触内部电池正极带正电,而黑表笔接触内部电池负极,带负电,正好跟指针表相反,在指针表里电阻挡红表笔接触内部电池负极,黑表笔接触内部电池正极。 如果正向电阻值为300-600Ω 反向电阻值上1000,则说明管子是好的,如果正反向电阻值均为”1“说明管子开路,如果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01说明管子击穿,如果正反向电阻值差不多,则说明管子质量差。

网友:
受教了  我们共同学习吧

网友B:
电子基础
测量工具:万用表
万用表的作用:测量主板上的电阻、电流、电压等。
注意:
测对地阻值时,打到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测量。
测量电压时,打到相应电压档,黑笔接地,红笔测量。

认识万用表的档位标识:
Ω档:即欧姆档                测量电阻的阻值。
          根据电阻的大小调出相应的档位去测量。
  二极管档                可用来测量测电阻的阻值,也常用于打对地阻值。
      灵活应用二极管档位,可以用来判断电阻、电感、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元器件的好坏。
V档:即电压档                V— 直流电压档,测量直流电压。
   V~  交流电压档,测量交流电压。
A档:即电流档                A— 直流电流档,测量直流电流。
                                        A~  交流电流档,测量交流电流。
F档:即电容档                测量电容的容量。
注意
  测量直流与交流时,红色表笔要插入相应的红色插孔。

※电子元件:电阻
符号:R                单位:Ω(欧姆)        图标:
作用:降压、分压、限流
计算:1000Ω=1KΩ,1000KΩ=1MΩ
分类:普通电阻、精密电阻
标识:电路板上标识R123,表示此电阻的编号为123
外观:   贴片电阻,长方形,黑底白字。
      102为普通电阻的一个数值
    运算方法是:前面两个有效数字,与后面一位数字10n次方相乘
   例1:102=10X102=10X100=1000Ω=1KΩ
   例2:330=33X100=33X1=33Ω
   例3:474=47X104=47X10000=470KΩ
         也是贴片电阻,长方形,黑底白字,前面两位标示数字,后面一位是字母。
      01B为精密电阻的一个数值
   字母表示:
Z=10-3         Y=S=10-2    X=R=10-1     A=100
B=101     C=102       D=103        E=104      F=105        F=106                F=107

       运算方法:前面两位数字需要查询精密电阻代码表(百度中可输入:精密电阻对照表关键字搜索到),得出的结果与后面的字母的N次方相乘,就可以算出电阻的大小。
    例1、01B=100X10=1000Ω=1KΩ
    例2、68X=499X0.1=49.9Ω
    例3、27B=187X10=1.87KΩ
    例4、 30C=200X100=20KΩ
    特殊电阻标识:(以下的R,可以看作是小数点的点)
    例1:1R0=1.0Ω
    例2:10R=10.0Ω
    例3:R01=0.01Ω
  这种是排阻,符号:RN,排阻实质是由4个单独的电阻封装在一起,且每个阻值都是相同的。这个排阻标识303,表示里面4个电阻阻值分别为30KΩ。(类似的元件还有排容,排感,封装原理是一样的)
注意:
计算机主板上出现的电阻都是以贴片形式出现的。
(电阻还有色环电阻、热敏电阻、压敏电阻等等,这些电阻主要应用在打印机、显示器的电路板上)

电阻好坏判断:
  用万用表打到Ω档测量,红、黑笔不分极性接电阻两端,测得阻值大小与电阻的标识数值一样,电阻是好的。

电阻的损坏方式:开路,阻值偏大(只会偏大,不会偏小)

电阻代换原则:找阻值大小一样的代换即可。
电阻的特性:如右图,分串联、并联。
假设条件为两个R1、R2阻值相同。
电阻串联时:
电阻并联时:
※电子元件:电容           串联分压                                        并联降压
符号:C (或CE、FC)                单位:F(法拉)        图标: 或
解释:C表示电容,后面一位字母表示的是制作电容使用的材料。(如CE,E表示其他电解材料,C表示高频陶瓷,其他材料具体代号可以百度电容符号分类关键字查找)
作用:滤波、储能
特性:通交流,阻直流
计算:1F=1000mF(毫法)
          1mF=1000uF(微法)
      1uF=1000nF(纳法)
   1nF=1000pF(皮法)
分类:电解电容、贴片电容、耦合电容
   图1
电容上标识有电容容量和耐压值,例如:2200UF/6.3V
电解电容:外观如图1所示,它是所有电容中,唯一带极性的,焊接时,不可以接反,必须电容正极与主板的正极相对应,负极也一样。
注意:某些华硕和华擎主板,电容为反接的。

电解电容的好坏判断:
  打到欧姆档的20K档,用万用表表笔,分别与电容的两端相接,(红笔接正极,黑笔接负极)或显示值从“000”开始逐渐增加,最后显示符号“1”,则表示电容正常;
  若万用表始终都显示“000”,则说明电容内部短路了。

电解电容损坏方式:容量变小、鼓包、击穿
电解电容代换原则 找容量和耐压值相同的电容或容量和耐压值都比之前大的替换。
注意:
1、主板上电解电容一般标识符号为CE。
2、华硕和华擎某些主板电容为反接,即电容正极对主板负极,负极对主板正极。

贴片电容:外观  长方形,外表采用棕色、褐色等,表面无任何字体。
贴片电容的特征:无极性,一端接地。
贴片电容的代换方法:颜色一样、外形大小一样的贴片电容就可以代换。

耦合电容:外观  长方形,外表采用棕色、褐色等,表面无任何字体。(外观和贴片电容外表无差异,主要依靠特性来区别两者)
耦合电容的特征:无极性,两端不接地。
耦合电容的代换方法:颜色一样、外形大小一样的耦合电容就可以代换。
注意:
  贴片电容和耦合电容在主板上的标识符号都为C
电容的特性:如右图,分串联、并联。
            假设条件是两个电容的型号一样。
            串联时:电容容量变,耐压值X2
            并联时:电容容量相加,耐压值不变

※电子元件:保险
符号:F或FB                图标:
作用:检测到电路电流过在时就会自动烧断,起保护电路作用。
保险的好坏判断: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两笔无分极性分别接保险两端,测量阻值为0就是好的,否则已损坏。
代换原则:找外观形状大小一样,两端对地阻值为0的,就可以代换。
※电子元件:晶振
符号:X或Y                        图标:
作用:向显卡、网卡、主板等配件提供基准频率。
参数:标称频率
晶振的好坏判断:
  测两脚有阻值或相通为坏,无穷大不一定为好。有电压时,无波形输出为坏。
(主板上我们通常测量晶振两脚有无电压,来判断晶振是否起振,这是一个快速的方法,但不完全准确。准确测量晶振好坏,要用示波器来测量,有正弦波输出,就是好的)

※电子元件:电感
符号:L                单位:H(亨)        图标:
特性:通直流,阻交流
作用:储能、滤波
计算:1H=1000m H(毫亨)  1mH=1000uH(微亨)
分类:贴片电感,绕线电感
外观:  贴片电感,长方形,黑色或褐色。
     绕线电感,周围有铜线饶住。
电感的损坏方式:开路、电感量变小。
电感好坏的判断
                    万用表打“蜂鸣”档,将表笔分别接电感两端,显示或是“1”数值,则表示电感内开路了,若万用表上显示的数字一直在跳变,则表示电感总部接触不良。
电感的代换原则:贴片电感 ——找形状大小一样。
        绕线电感——找形状大小一样,绕线砸数一样的才能替换。

※电2子元件:二极管
符号:D                稳压二极管符号:ZD                图标:    稳压二极管图标:
特性:单向导通
作用:整流、开关、稳压
外观:   二极管有极性,有一杠的这方为负极。
分类:整流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稳压二极管
整流二极管:主要把交流电压转换为直流电压,即整流。
开关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稳压二极管:
  负极接高电平,正极接高电平。
  当加在稳压二极管反射电压高于稳压值时,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内阻会随着电压的升高而变小。
  当加在稳压二极管的反向电压低于稳压值时,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内阻会随着电压偏小而增大。
二极管的好坏判断: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笔接正极,黑笔接负极,测得阻值为400Ω至700Ω,,表笔反接,测得阻值为“1”(即无穷大),就是好的。
二极管容损坏方式:击穿、开路
二极管代换原则:在主板上外形大小一样,颜色一样,同类型的二极管替换

网友:
谢谢各位的倾囊相授,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了解一些基础,比如: power 电源开关  HOLD锁屏按键, B/L一般是为背光灯, 其次要了解 转换开关   V ...

谢谢,这些师父都不跟我讲的,看到帖子学到了很多。不过我看万用表上你说的几个档都有就是没有H档,那么测电感的时候应该怎么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基础
测量工具:万用表
万用表的作用:测量主板上的电阻、电流、电压等。

懂了很多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懂了很多了 。谢谢

很详细,不像我师父一样什么都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不像我师父一样什么都不说

多练练,熟能生巧

网友:
楼主还是找点基础的电子教程学一下,不然以后学起来更难

网友:
好象不是所有的万用表都能量电容吧

网友:
还是学点基础电路吧

网友:
最难的貌似就是万用表了吧?
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共同学习

网友:
天书啊  我看什么都不懂

网友:
  万用表上面的那些东西看不懂哎, 物理没学好,光看你们写了那么多,看不懂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