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登陆密码怎么破?

楼主(2013-03-28):
今天师父出去了,客户让我帮他装几个软件,客户走的时候说晚点来拿机子,但是进入界面之后需要登录密码才能进,我的大白菜u盘里面有windows登陆密码破解,可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望解惑,谢谢

网友:
问下你师傅不就知道了吗。他连这个都不教吗?

网友A:
我表示无奈的是师父做这些的时候手速很快而且什么都不会说,你如果问他他就瞟你一眼,让你去看书,然后讽刺你一句,吃的饭都干嘛去了,装个系统都不会。感觉当学徒又不能反抗,只好发帖求解

网友B:
装系统的U盘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的U盘里面有

我知道u盘有但是我不知道进去之后具体操作时什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无奈的是师父做这些的时候手速很快而且什么都不会说,你如果问他他就瞟你一眼,让你去看书,然后讽 ...

你师傅够人才看来只想让你给他干活而已。 选择那个破解密码选项。再选系统所在分区,等待一会,然后找到一个什么东东,回车,出来0-3还是0-4这几个选项。回车Y 回车Y都搞一遍。重启就OK了。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我凭印象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师傅够人才看来只想让你给他干活而已。 选择那个破解密码选项。再选系统所在分区,等待一会,然后找到一 ...

遇人不淑,没办法,估计现在当师傅的没几个是他这样的,不过你说的方法我会去尝试的,错了会不会损坏系统,硬件什么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人不淑,没办法,估计现在当师傅的没几个是他这样的,不过你说的方法我会去尝试的,错了会不会 ...

干这行两年,还没这样搞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这行两年,还没这样搞坏过。。。

弄个 系统盘 里面都有的 ! 你师傅不称职啊

网友:
进去之后 细心点看清楚步骤, 很简单的,

网友D:
你师父干事不地道啊,最不喜欢这样的人了。赶紧的呆段时间撤了吧,
破解密码其实还有一个方法是进PE里  ,开始-windows 维护-再就能看到密码管理-再进去有个破解的工具-再进去就是操作软件了,自动搜索windows分区-清除密码-保存设置。
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师父干事不地道啊,最不喜欢这样的人了。赶紧的呆段时间撤了吧,
破解密码其实还有一个方法是进PE里  , ...

没办法要学别人的技术,就要看别人的脸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这行两年,还没这样搞坏过。。。

试了下。 迷迷糊糊的就破了,

网友:
U盘启动项里有破解密码,你进去之后按提示操作,好像要搜索SMA文件吧,带密码的就那么几个,搜索出来的 0 1 2 3 4   每一项你都把最后一个,按Y  再按回车,全部搞定之后再重启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摸索。。。。。

网友:
要是在你师傅那带了15天还不知道 就别在那了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软件

网友:
很多系统盘都有破解工具的哦

网友:
直接打administrator试一试

网友:
打开破解菜单里面  有选择绕过密码直接进系统的~~~~~~~~

网友:
你还是去迅维吧   在那你也学不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拜读
直接打administrator试一试

网友:
这个简单啊,看一下选择的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看那上面的提示,就明白了,在百度下,要自学成才

网友:
现在好多打着找学徒名字 白着个打杂的

网友:
pe解密码,就能解决,下个pe,或者拆掉斯莫斯电池放电

网友:
现在的XP系统GHOST光盘都有这个功能,可以将WINDOWS的用户密码归0,设置成没有密码

网友:
一键解密码的啦,win7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F:
老毛桃的u盘pe系统进去,随便几下就清除掉密码了。5分钟包自会。

网友:
U盘系统盘直接驱动有破解的一项

网友:
重新下个U盘启动PE,里面有个绕过密码进入系统。

网友(2013-04-27):
你那个师傅简直猪狗不如,技术学会了赶快跑,用大白菜或老毛挑进启动,会显示直接破解windows密码,进入后选择C分区,然后接下来的事情让软件自己搞定,这样就可以破解了,都是学徒,不忍心看见同行招受这样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