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电流至0.8后不动,

楼主(2013-03-28):
客户送修一台三星R428,一开始短路,去掉通病电容后,可以正常触发,电流上至0.8A后不动,各电压均正常,北桥、显卡、南桥,BIOS都干过,涛声依旧,求思路。
显卡
通病

网友:
地毯式查找,用诊断卡看看,跑到哪里了,内存测试点

网友:
CPU复位和ADS波形怎么样呢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说
你换过的东西换的过关吗

网友:
现在又电流上至0.89A,然后掉至0.55A左右,然后再上至1.1A,我测了各大电感在掉电过程中,各电感电压又正常,南北桥,显卡的电压也没有明显变动。

网友:
CPU不工作,看时钟复位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CPU 已发烫,时钟复位都有,只在0.55a停一下,又上至1.1a

网友:
放弃了,客户换板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我换过南桥好的!

网友:
你用表量一下通病的那块的第一个电容有没有3.3V我上次 就遇见过没有3.3V换掉就OK跟你现象一样

网友:
南桥有复位么

网友:
应该是复位信号波动吧

网友:
南桥也干过了,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