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400SD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3-03-28):
今天接一台长城BTX-400SD电源,是被雷击坏的。拆开一看。是PFC主动式的双管正激的。

待机5v只有3.9v,短接绿线不能启动主电源。

因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在网上也找不到电路图。所以请教各位高手,最好有电路图。

谢谢。。

网友:
待机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要测量下才能确定

网友:
这个又能回复,别的不行。

网友(2013-05-22):
麻烦大师帮忙看看这块IC是什么型号。谢谢了

网友A:
哈哈,我的运气比你好。
电源是在我手头上爆掉的,拆开来还能找到这个辅助电源芯片的表皮。

我看看哈,是
1014AP06

网友:
都是一群高人啊。。。。。。。。

网友B(2013-10-26):
请问楼主修好没?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也是不开机,5V电压有的。我查了一下有个IC是CM6805(10脚)芯片,可能是它坏了。P1014芯片没有坏

网友(2014-01-06):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的运气比你好。
电源是在我手头上爆掉的,拆开来还能找到这个辅助电源芯片的表皮。

请问一下楼主你说的这个芯片是不是大电容往下一点的那个芯片。7个脚的。我这个是烧的看不到了。。麻烦帮我确定一下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修好没?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也是不开机,5V电压有的。我查了一下有个IC是CM6805(10脚)芯片,可 ...

请问一下楼主你说没烧的P1014芯片是不是大电容往下一点的那个芯片。7个脚的。我这个是烧的看不到了。。麻烦帮我确定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你说没烧的P1014芯片是不是大电容往下一点的那个芯片。7个脚的。我这个是烧的看不到了。。麻 ...

PCB编号为IC2,型号为1014AP06的辅助电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