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外接正常,屏无显示

楼主(2013-03-28):
HP 4321S外接正常,屏有背光,但无显,屏和屏线都换过现象一样,怀疑显卡问题,但做显卡后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点评):
这个感觉要测屏接口的数据线阻值,一条一条测。另就有可能显卡LCD模块供电少了或低了

网友:
既然屏和屏线都换过了肯就是显卡的问题咯

网友:
显卡也做过了,还是一样呀

网友:
显卡,屏线,屏,屏线接口,一个个测

网友:
打一下EDID的阻值和波形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试  说不定好了

网友:
看来要换显卡了,

网友:
换张显卡解决

网友:
确定有没有掉件,还有最好换个显卡,要确定换的显卡是好的

网友:
换显试试便知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没换好吧?

网友:
如果没换好,不可能外接有显的,不会这么巧合吧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BIOS跟桥,之前有个三星R467也是这个故障,我修的是这两个结果不知道怎么的就点亮了

网友:
BIOS 我已刷过了,不行,就没做桥。

网友:
有图纸的话,看看屏接口的那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屏接口的电压该有的都有,没发现异常

网友:
独显的,北桥会不会影响到屏无显呢

网友:
查控制LCD VDD的信号

网友:
屏的开启信号查了没啊

网友:
把屏上接口,一个一个打阻值看看正常么。我感觉不是屏线不正常就是显卡不正常。

网友:
修到过sl410k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的,是主板屏线接口旁边的一个三极管挂了

网友:
年前修了一台跟你这样故障的,AMD的吧,做北桥就好。

网友:
客户换板了,不修了。还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测测屏接口的数值,正常的话。可能要换显卡试了。

网友:
抓抓EDID 是不是默认VGA输出了?

网友:
线刷BIOS,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最后还是没搞好,客户要求换板了,旧板也拿走了,没法再研究了

网友:
显卡到屏显接口有断线,好像摸一条线短了,既无背光,也不图像

网友(2013-04-29):
我的是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
信号都没怎么查 先查查信号 LVDS 等再决定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