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a+2的板为什么能过4200+的U 切不能过7750的U呢?是咋回事呢

楼主(2013-03-28):
映泰ta770a+2的板为什么能过4200+的U 切不能过7750的U呢?是咋回事呢

网友:
有可能是 供电问题   具体不好说

网友A:
确认一下DDRVTT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7750的要上AM2+的板子才行,你的板子只能支持AM2的,所以不过

网友B:
770板本来就支持7750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70板本来就支持7750啊
这块板本来就是用7750的U

那你的U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DDRVTT电压是否正常

供电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U是不是坏了呢

U没问题的

网友B:
用同型号好板的换过来一样不行

网友:
CPU座子的问题或者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你上7750的时候量一下  DDRVTT会影响挑CPU这种毛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同型号好板的换过来一样不行

如果你的U没有坏,换了同型号的板子 还是不行,那么要是这个U原来就在这个板子上能用就说不通了,7750是AM2+的U一般的板子肯定不亮

网友:
那后来是怎么好的啊   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U没有坏,换了同型号的板子 还是不行,那么要是这个U原来就在这个板子上能用就说不通了,7750是A ...

u在同型号好板上能用 我是说换BIOS芯片没有用
这块板的BIOS芯片在同型号板上用没问题

网友:
上7750的时候有跑码么,各项电压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