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灯改2灯

楼主(2013-03-28):
这是小小白第一次发帖看客请勿喷饭.......(节约粮食和水资源)
从接件到-------判断故障---------拆机    省略.......
进入正题:此显示器是有两根灯管老化了,不想换灯管(嫌麻烦)    我在论坛里看见有贴说用线短接灯管接口,我也试过但是无果。也有贴说用无极电容,我也试了,涛声依旧。我就郁闷了为什么别人这么做就行,我这样做就不行....    我就静心下来想了想,突然间灵光一闪,不就是一个负载的问题么,我就尝试给它加上一个负载(色码电阻,好像是0.25瓦的,越大越好) 我就找了两个色码电阻40k的(图上是1个20k和一个40k,因为没有找到第2个40k的  阻值越大越好)给它安上,居然就这么好了,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就是电阻有点点发烫,要做好扇热。我是用硅垫(如图)  注意:千万不要用硅脂........(试验过,加了硅脂就不行)

补充内容 (2013-4-3 13:40):
我已经严格测试了2天 ,用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没问题。希望对你们有帮助,请大家不要喷饭,以上质料仅供参考,认为这种方法不行的请 勿采纳,谢谢.......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不行啊。这我早就用过了。好多高压不行,有的行也会烧个大洞回来返修,到时又修高压,还有可能烧的修不了,又换灯管。更麻烦,,,有的客户还说你技术不好,,,这事我以前做过。希望各同行
严禁灌水! 反对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起码用两灯的高压板改为两灯也比这个可靠吧?
太麻烦了。直接短接两接口。留下两接口接灯管不就好了。经常这样做。飘过
何必搞的这么累呢,直接换成双灯高压条就OK了,经久耐用,

网友:
兄弟,你这个用的时间长吗,我看时间不会太长哦。还是老老实实的,换灯管吧

网友A:
用的着这么麻烦吗?

网友:
应该用不长的,利用假负载想法还不错。但是假负载是只能在维修使用。

网友:
做维修还嫌麻烦啊 ?

网友:
真是大招啊,就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试机还可以,长时间不推荐

网友B:
强烈鄙视!只注重维修成果,不留心客户体验!

网友:
最好试长时间一点再装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鄙视!只注重维修成果,不留心客户体验!

只要能解决实质问题,偏方也可以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着这么麻烦吗?

你说的那种方法 不一定适合所有的高压板    我试验过

网友C:
你直接把另一个的高压包或者高压包的供电去掉就行了,你这样做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D:
阻值不一样,亮度有没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不一样,亮度有没有差别

并不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把另一个的高压包或者高压包的供电去掉就行了,你这样做用不了多长时间

这种方法我用过了   不行

网友:
这样搞是个捷径,但是耐不耐用是个问题,不想麻烦你还是高压板吧,稳定兼耐用,我们做维修的就要给客户好印象

网友:
假负载 牛   不过生意还是要好好做呀。 维修想法很牛

网友:
放心吧,,这电阻用不了多久,,就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