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内外屏都不显

楼主(2013-03-28):
型号:联想G470   版号:la_6751p
接机查看,屏幕已碎!询问是摔碎掉了!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6 ——触发0.43——0.9——1.1——1.25——1.12   外接不显!
量电感 vga_core  0.9v          cpu_CORE 1.12V       VGFX_CORE  0.45V        1.05VS_VCCP    1.8VSP   1.5VP 均有电压
没思路了,有没有老师碰到过相同的问题!   已经换过CPU    故障依旧!

网友:
摔过的机器BGA 容易掉点,测看哪个桥掉点了

网友:
显卡 桥  cpu 分别压着看亮没

网友:
压过了~还是不亮